大家常说的“漂”,我是这样理解的!

楼主(2013-11-23):
在坛里,常听大伙说飞机漂的列害,这个漂是什么现象?

我的理解是,它只出现在无副翼直机,“漂”是因为陀螺仪没调试好。

而有副翼直机,因为只有尾部陀螺仪,所以漂是正常的。我的理解对吗?

     反正我的飞越450有副翼,悬停的时候很难将它定在某一个点上,一会跑到这边,一会跑到那边,我都是离地半米练习,总是需要打舵修正,消一有疏忽,就很容易炸机。是不是无副翼直机不这样啊?

网友A:
无副翼也飘,不打舵修正也会跑来跑去,只不过无副翼比有副翼稳定些,修正少很多。直机比固定翼难就难在要不断修正,手没有闲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副翼也飘,不打舵修正也会跑来跑去,只不过无副翼比有副翼稳定些,修正少很多。直机比固定翼难就难在要不 ...

学习学习

网友B:
飘就是楼主所描述的情况,如果换成无副翼采用好的三轴陀螺仪,比如vbar或者kbar之类的,几乎让你感觉不到飘,不用怎么修正,轻松飞行,极大的降低了操控难度,所以才能流行起来

网友:
是啊,特别有副翼在靠近地面时更是困难,现在需要冒着自由落体的危险在1米的高度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飘就是楼主所描述的情况,如果换成无副翼采用好的三轴陀螺仪,比如vbar或者kbar之类的,几乎让你感觉不到飘 ...

学习了,将来入手450时可以考虑无副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飘就是楼主所描述的情况,如果换成无副翼采用好的三轴陀螺仪,比如vbar或者kbar之类的,几乎让你感觉不到飘 ...

V8 倒飞悬停脱控可以超过20S的

网友:
没飞过无副翼的,暂不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