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升级600大桨需更换那些地方

楼主(2013-11-23):
我的亚拓550DFC原本大奖是520mm的,如果升级600mm的,是不是
电机
也得换啊,
电池
也不能用6s的吗?

网友A:
保险起见,电机换12S用的低KV马达,电池换2600 6S*2,电调换高压,尾管和传动轴换600用的

网友B:
不用换马达的,原来早期的600ESP就是一样的动力系统,也是600MM的桨。
其实550最好的桨是550MM的桨,600MM桨对600MX马达负担大了,如果用600MM桨,可以升级新的730MX马达

网友C:
550桨应该最合适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