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AZA插上电调!电机就转,不受控~~~

楼主(2013-11-23):
求助!
手里多余一套NAZA V1+GPS
帮朋友改个机器,朋友的是Xaircraft的X650v,电调也是X650v自带的。
NAZA链接调参软件设置、校准都正常。
电调线只要一插上
电机
就转,每次掰杆动作时能听到电机转速有变化,但依然不受控一直转。
之前听说副厂电调都要校准油门,可是查询Xaircraft的四旋翼电调也是免教准的,不知道是否NANZ不能用这个电调?还是Xaircraft的电调有什么校准方法?

网友A:
跟其它电调一样去校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其它电调一样去校准就行了
按好盈电调的校准方法 不行····
电调线直接插接收机油门通道,油门打到头,上电,没有两声蜂鸣,电机依旧自己转自己的·····

网友B:
可能是不兼容哦,不知道没用过

网友:
换电调~~
XA电调比较特殊呢

网友C:
把NAZA换你的JJ上试一下不就知道是不是NAZA的问题了吗?你不会也是用X650v电调吧?

网友D:
XA 原裝電調是高速電調 DJI 不支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