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650v混搭NAZA不受控~~~

楼主(2013-11-23):
求助啊!在DJI那边也发帖问了····

帮朋友改个机器,朋友的是Xaircraft的X650v,电调电机都是X650v套机自带的。
手里多余一套NAZA V1+GPS,装上,NAZA链接调参软件设置、校准都正常。

电调线只要一插上 电机就转,用naza的启动方式掰杆动作时能听到电机转速有变化,但依然不受控一直转。
之前听说副厂电调都要校准油门,可是查询Xaircraft的四旋翼电调也是免教准的,不知道是否NANZ不能用这个电调?还是Xaircraft的电调有什么校准方法?

网友A:
XA原装老电调 是高速电调  NAZA不能用高速电调的     只要通电就会以最大油门转    我已经杯具过一次了

网友:
换电调吧

网友:
走過必留名!幫頂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XA原装老电调 是高速电调  NAZA不能用高速电调的     只要通电就会以最大油门转    我已经杯具过一次了{:1_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换电调 换电机……

网友:
这叫一山不容二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