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18A电调紧急求助!!【已经搞定】

楼主(2013-11-23):
最近试机发现250用的flyfun好赢18A电调有个问题,就是他有缓启动功能,挺好,但是我发现缓启动到正常转速后,急加油可以,但是急收油就不行了,他还要想正常刚刚启动似的给我来个“缓启动”,即大概几秒钟后才能到达油门杆位的正常转速,这样不行啊?怎么破?

配置D7e刷G大固件,华坑2702和2618的接收都用过,电调启动时会123的音调,然后滴~一声长音,然后就进入待命工作模式。

万分感谢!!

==================================

研究了几个小时,通过查询电调手册,发现可能是电调设置在了“超柔启动”模式,据说油门低到某个位置(关闭油门),重新启动以后,加速的正常转速的时间要的比较长。

具体表现就是启动后(即使油门直接推到100,转速也是慢慢起来),貌似转速提升到与油门杆量配合的最高转速后,油门可以上下增减,转速反应为迅速响应;
但是如果把油门拉到低于好像20%~30%后,再推上去,油门依然是缓慢增速,这要是在天上,恐怕飞机都摔烂了,转速还没起来呢~

总结发现,华坑2618无法让电调进入设置模式,2702可以,不过只能把电调插口插到thro2才行,thro1不可以。

进入调试模式,按照手册,恢复成“缓启动”(以前是超柔和启动),不好控制,现在基本ok了~

以上作为分享,其他人能少走点弯路。

感谢所有顶贴的朋友们!

网友A:
要用3D开关,收油不是收油门是变换螺距的正负值而升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3D开关,收油不是收油门是变换螺距的正负值而升降的

啊?只飞四面要切3d?不能象02s那样油门推杆下拉时油门和螺距同时升降么?

楼主:
研究了几个小时,发现可能是电调设置在了“超柔启动”模式,据说油门低到某个位置。从新启动以后,时间要的比较长。

具体表现就是启动后(即使油门直接推到100,转速也是慢慢起来),貌似转速提升到与油门杆量配合的最高转速后,油门可以上下增减,转速反应为迅速响应;
但是如果把油门拉到低于好像20%~30%后,再推上去,油门依然是缓慢增速,这要是在天上,恐怕飞机都摔烂了,转速还没起来呢~

2618无法让电调进入设置模式,2702可以,不过只能把电调插口插到thro2才行,thro1不可以。

好了,去研究电调设置去了~有结果再来汇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帮顶

感谢帮顶!

基本搞定,进入调试模式,恢复了缓启动,以前是超柔启动,不好控制,现在基本ok了~

网友C:
其实大油门范围突然急剧变化,在任何一款机子上都是不推荐的,小机还没什么事,要是早期的425这么玩,就算电调正常动作也要扫大齿
吐槽一句,悬停航线需要这么突然大幅度动油门么
风大机子飞高了想用负螺距压下来的话是由螺距曲线实现的,而不是收油到底快落地再推油拉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大油门范围突然急剧变化,在任何一款机子上都是不推荐的,小机还没什么事,要是早期的425这么玩,就算电 ...

新装的机器,总要试试好才成啊?

俺新手,需要在摸索中前进,弄明白后,可能也不需要在实际飞行时进行这么大的机动,但救机总需要的哈!

还是弄明白比较好

网友D:
感谢楼主,我也是2702好盈18,一直不知道怎么进编程模式,原来接错了,楼主的意思电调要设置成缓启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我也是2702好盈18,一直不知道怎么进编程模式,原来接错了,楼主的意思电调要设置成缓启动就 ...

嗯,客气了,大家共同摸索进步哈。
你看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kjxGpWdqC1k-S_qpiGy
说明书,自己摸索一下。这个电调有三种启动模式,我现在用第二种。

网友:
搞个V型曲线就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