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螺丝间隙问题

楼主(2013-11-23):
主轴和 大齿盘还有大桨中联固定总有一定的 间隙,造成飞一段时间螺丝扭曲变形或折断大家都是如何解决的 ?如何使螺丝装里面不框动?

网友:
用透明胶纸在螺丝圈一圈,再锁进去,就没虚位了。

楼主:
!
刚才试了下!不是特别好弄!胶带多了放不进去,缠少了还是有间隙,缠合适了放进去的 时候会被挤的皱在一起

网友A:
换根主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根主轴吧

除非 亚拓主轴好点!其他都是框

网友B:
只要锁紧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锁紧没事

螺丝细孔大锁紧了没事?????????????????????

网友:
丝杆上也涂点胶。

网友:
螺丝换12.9级的,框量无所谓!

网友:
这个无所谓吧。。。还真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C:
螺丝上紧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丝上紧点就行。

孔太大!大齿盘那上紧了了会变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