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求四轴配置

楼主(2013-11-23):
680轴距的H四轴,用不什么电机,什么浆,什么电池,1能达到最大载重1.5KG多少?2或者以续航时间长?求2个配置谢谢配置

网友A:
要看你做什么了?载重多少?

网友:
好点的  V2216 KV900  好盈飞腾30A APC 1047桨 单飞控NAZA L可以加个GPS  机架雷鸟 的3S 5000 。

网友B:
续航一般10-1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做什么了?载重多少?

最多1.5KG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续航一般10-15分钟

680轴距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多1.5KG

电机就dys 或者朗宇,电调ztw/好盈30A,控  Naza lite/v2 电池4-6

网友:
引用 楼主:
680轴距啊??

可以更久!~ 只是带的东西多了!·裸飞20分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