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L8为什么不能用平衡线充了

楼主(2013-11-23):
我的PL8为什么不能用平衡线充了?
以前每次充电都有“
Use Banana Jacks?
(
有插香蕉插吗
?)”这个提示选项,现在没有了,谁知道是怎么回事,没有数据线,没连电脑调过?

网友A:
选择平衡头模式,什么FMA是可以选有没有banaba的,然后xh什么是不能选,必须要香蕉头。
其实你必须要选XH,(因为你用的电池是这钟,如果不选这种内阻测出来有问题)
也就是说PL8是不支持直接插平衡头冲的。

楼主:
你是PL8达人啊,非常感谢。 看来不用FMA原装并充板的话,还没法直接插平衡充呢。 我是闲插头多了,麻烦。那个X60还不好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