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技术进:关于地面站位置偏差的问题Garmin用百度地图貌似能够解决了(非VPN)

楼主(2013-11-23):
这个只是一个思路。对于实时的定位还需要看看百度地图的API是否有开放

打开地图是偏移的

点【地图匹配】

地图自动修正

体验地址:http://connect.garmin.com

网友:
这个问题本来就不是技术问题!天C特色。。。。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A:
楼主您好,建议您用VPN下载地图使用。

网友:
VPN试过但没成功,总是提示认证有问题,懒得搞了。。。。

最终解决地图还是要回到google上,偏差只是其中一个问题,图像分辨率和高分辨率图覆盖率是另一个问题,这方面短期内恐怕难有能与google媲美的。。

不过楼主不必担心了,dji的对手回来了,XA刚放App store里的ipad地面站,用的就是google地图引擎,原本在飞控上面XA的SX没啥优势,但是地面站地图上,google甩掉高德几个世纪了,如果dji不改地图的话,不知道有多少地面站需求的用户会转身投奔XA的地面站。。。那个时候,dji技术现身就不会只是“建议您用VPN下载地图”了

网友(2014-03-09):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建议您用VPN下载地图使用。

请问到哪里可以搞到VPN?某宝是屏蔽此关键词的。

网友:
我也想知去那里能找到VPN ????

网友:
我也想知去那里能找到V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