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升级固件也能烧坏,真是莫名其妙

楼主(2013-11-23):
A2还没上天,之前1.0固件还好好的,昨晚下载1.1调参软件升级,结果刚下载完,主控器一角闪火花,一股糊味,一阵白烟,保证线都没有接错,我也不是新手,1.0固件连电脑调参正常,只是升级的时候出现问题,这是什么情况?还没起飞就坏了??

网友:
这个有点吓人,我有一套还准备下午升级呢。。。会不会是静电击穿?我乱猜的

网友:
赶紧找技术支持吧,这个情况太特殊了!

网友A:
楼主您好,这样的现象在我们的测试中,以及客户反馈中没有这样的案例。

请您尽快联系我qq:2355602804,我们需要拿回您的东西进行测试。

网友:
看来楼主还真是第一人啊!

网友:
这么夸张 固件是软件 怎么会让硬件烧坏呢

网友:
传说中的自动销毁?

网友:
不堪繁重任务,自杀了,开个玩笑,刷BOSS失败倒是有可能,烧毁是不太可能的,

网友:
感觉好夸张

网友:
usb是5v吧,应该是里面什么东西短接了吧

网友: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楼主应该庆幸没在飞行中出这样的问题,返厂还能换新!

网友:
第一次听说啊

网友:
我也遇到了A2的内置接收机连接不上控 怀疑是内置接收坏了 但是Sbus还是正常使用 还有F1-F4...插口都失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这样的现象在我们的测试中,以及客户反馈中没有这样的案例。

请您尽快联系我qq:2355602804,我 ...

我也遇到了A2的内置接收机连接不上控 怀疑是内置接收坏了 但是Sbus还是正常使用 还有F1-F4...插口都失效了A2飞空上的等都不亮

网友:
我昨天升级狗思固件,结果也悲催了啊,画面支离破碎抖得厉害……

网友(2014-12-25):
后来怎么解决的?

网友:
静电么?还是别啥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