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飞燕 56速比配540,35T电机双流波箱 装车多图!更新3S锂电视频!

楼主(2013-11-23):
翘首以待这么久,终于拿到手了飞燕波箱,看图说话!

波箱主体,和电路,TK 22配合两个动力电调

因为是双流波箱,不需要混控,直行电机并联到1路,转向并联到2路,就完了。在此感谢“上帝本人” 朋友指导!

悲剧的是,之前没用过这么大电池,转接口忘买了,只有用普通电池了。上了个5000 的NIMH 电池 其实还是挺猛的,锂电看来不是我的菜

输出轴单独设计,在此不得不夸奖下飞燕巧夺天工的设计!!

上电池。。。

上动力电调。说是直行不带刹车,转向要带刹车,这两没标,准备等开着扯疯了就换一下

再上TK 22和喇叭,基本塞满。线太多了。。。。

先绝缘胶布沾上,试跑!

上盖还要处理下,但是按耐不住鸡冻的小心情,好好享受了把双流的精准操控,视频一会奉上!
老板本的,新版进步不是一点半点

PS,虽然飞燕的波箱顶级,但是飞燕拍的视频真没体现这波箱的牛B,建议大家装上飞燕波,先桌上倒倒库感受下双流的精准,上来就3S 猛冲,完全体现不出啊!
补上视频

网友A:
底盘不错,有链接看看嘛?

网友:
我用的双流也不错

网友B:
给力,等视频,话说兄弟选的是多少比速的直行波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力,等视频,话说兄弟选的是多少比速的直行波箱?

不知道,飞燕兄给选的,电机有27T,和35T,电池用NIMH 我觉得也足够了,还有锂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盘不错,有链接看看嘛?

找虎坦!!

楼主:
听声音非常小了,非常满意。不知道飞燕之前说的声音大是怎么个***?

网友:
看起来真不错,还没有玩过坦克

网友C:
呵呵,新人关注一下,请问这模型也要散热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新人关注一下,请问这模型也要散热风扇?

风扇是动力电调自己带的,为了配合3S 锂电上的重型电调

网友:
做工不错。看起来很好。

网友:
兄弟等了多久到货的啊,我已经等了25天了,羡慕啊

网友:
非常带感,全力帮顶

网友:
呵呵,全金属好车!

网友B:
话说换个坦克世界那种三突的长75炮吧,短88不happy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话说换个坦克世界那种三突的长75炮吧,短88不happy

三突啥时候装过88.。LZ这是原版的75L/48

网友:
楼主,kt22电路板是干啥的?求解答

网友E:
楼主TK 22电路板是干啥的?求解答

网友F:
一直玩飞机,最近在做瓦力改装机器人,iPad的遥控的。最近总看见双流这个词,一直没理解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扇是动力电调自己带的,为了配合3S 锂电上的重型电调

这样啊  我就看见有两个风扇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突啥时候装过88.。LZ这是原版的75L/48

....应该是我记错了.....好像4号开始才有短88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直玩飞机,最近在做瓦力改装机器人,iPad的遥控的。最近总看见双流这个词,一直没理解是啥意思。。。

双流,就是二流~

楼主:
装车桌面倒库练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装车桌面倒库练习!

哈哈,很不错,话说掉了两只外轮哦.......看来胶水粘合的方式始终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很不错,话说掉了两只外轮哦.......看来胶水粘合的方式始终不可靠

之前拆了上凡士林就再没上胶水。。

地形太复杂,转来转去,雪地履带阻力还比较大

网友G:
我還要等幾批之後才有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還要等幾批之後才有呢

哈哈哈,你也在等啊!我都蛋碎了

网友:
车头看上去有点沉

网友:
爬坡.......請問雙流波箱和雙馬達波箱,那個會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力,等视频,话说兄弟选的是多少比速的直行波箱?

电机35t的,直行速比是56,我估计2s的电压速度应该够了,扭力我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声音非常小了,非常满意。不知道飞燕之前说的声音大是怎么个***?

听起来好像电机那个齿轮咬合得有点紧,试试把电机往外移一点,看看声音会不会小下来,可以让电机中速运转的时候调节电机位置,这样可以通过声音变化把电机调到最佳的位置。3号底盘真小啊,塞得满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哈哈哈,你也在等啊!我都蛋碎了

买齿轮撞上双11,等了一个礼拜说件搞丢了,后来补发了一件,刚收到,终于可以继续开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楼主TK 22电路板是干啥的?求解答

火炮声音灯光控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火炮声音灯光控制吧。

你的QQ多少,我有些问题先请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直玩飞机,最近在做瓦力改装机器人,iPad的遥控的。最近总看见双流这个词,一直没理解是啥意思。。。

就是双功率流的意思,直行和转向分别是两个动力驱动,跟两个电机一个驱动一边履带的方式不一样。

网友J:
TK22也可接双电调的啊?如果就用TK22自身的电调能上3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TK22也可接双电调的啊?如果就用TK22自身的电调能上3S吗

上了估计马上烧

网友:
哈,好车
为啥我还是更喜欢双马达的齿轮箱……ou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