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地飞7报警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11-23):
我的天七控,不知道怎么回事,低压报警。新电,电也充足了,装上就报警,设置成锂电的,电池类型没问题!!!

是不是说的开关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池类型没有选对

网友:
同控,木有这个问题,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抱歉回复晚了
1.请检查开控前有无开启3D开关、油门锁定、油门熄火
2.开控后看摇控器屏幕上显示的电池电 ...

谢谢回复,拆控检测了一下,是开关有问题,公司能否提供一只天关自己换?淘宝上好像没有这个配件!!!

网友:
您好
请联系售后,谢谢

网友:
控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