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数基本都调好了,为什么起飞就直接往前走呢?不能悬停,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2013-11-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什么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控?

naza V2的控,新的控

网友:
第二次炸鸡,这次成本低多了,不心疼钱了,但问题解决不了很郁闷。高手们帮忙看看,为什么只给油门后,机器是一直向前偏呢?是视频2中1号电机的问题么?请求大侠帮忙解决。

网友:
穷人没用过,猜的的哈
1.可能是水平校准没做好
2.电调单独油门行程没校准
其他老鸟补充

网友:
重做电调油门设定

网友:
油门行程校准弄过吗?

网友:
本来就不受控制,你还推油门跑那么高,这是摆明的找炸。

网友:
遥控校准了,有没有取消微调?

网友B:
那个电机有问题,你不会是设置这个电调有刹车了吧?空电机转动是否顺畅?紫电机后面凸出来一节东西,是不是下面碰到机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机有问题,你不会是设置这个电调有刹车了吧?空电机转动是否顺畅?紫电机后面凸出来一节东西,是不是 ...

泡泡老师,您看了第二个视频吧,你看像你说的电调刹车问题么?如果是怎么处理?如果自己能解决我就不想寄回去修了。

网友:
替你心疼,机器不正常,还要飞高,找砸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泡泡老师,您看了第二个视频吧,你看像你说的电调刹车问题么?如果是怎么处理?如果自己能解决我就不想寄 ...

是好盈电调的话,全都做一次恢复出厂设置
还好当初选择了DJI原厂电调,省了不少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好盈电调的话,全都做一次恢复出厂设置
还好当初选择了DJI原厂电调,省了不少事。

怎么做出厂设置呢?是需要电调编程器么?我的是好盈20A电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做出厂设置呢?是需要电调编程器么?我的是好盈20A电调

电调单独接 接收机第三通道,油门最高开控,电调上电,什么也不动,听电机的叫声,等听到一长二短嘀声时,油门最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调单独接 接收机第三通道,油门最高开控,电调上电,什么也不动,听电机的叫声,等听到一长二短嘀声时, ...

这个是调油门行程的是么,油门我都校准过的,这个方法适用调电调的刹车么?

网友:
好机器,炸了机架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调油门行程的是么,油门我都校准过的,这个方法适用调电调的刹车么?

不是,电调油门行程是一上电就能听到的嘀嘀二声,油门下拉,
而恢复出厂要等 等 等,等组合叫声,等听到一长二短的组合叫声,才拉油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调油门行程是一上电就能听到的嘀嘀二声,油门下拉,
而恢复出厂要等 等 等,等组合叫声,等听到 ...

谢谢,我明天到单位去试试,试验后再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调油门行程是一上电就能听到的嘀嘀二声,油门下拉,
而恢复出厂要等 等 等,等组合叫声,等听到 ...

泡泡老师,今天试验了一下,将两个电机互换位置,发现不是电机问题,所以我可以确定是您说的电调问题,后经过从新对电调调试,现已经解决问题,不会有突然停车现象了,但新的问题是,怎么感觉油门给到30左右所有电机就开始大功率工作了呢?原来好像不是这样的,原来油门推到60-70的时候电机才会出现离心晃动的现象,但现在很小油门就开始晃动了。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泡泡老师,今天试验了一下,将两个电机互换位置,发现不是电机问题,所以我可以确定是您说的电调问题,后 ...

后经过从新对电调调试,
你对电调进行了几项调试?是所有电调都做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后经过从新对电调调试,
你对电调进行了几项调试?是所有电调都做了吗?

没对所有电调做啊,只对有问题的一号做的,现在六个电调的油门行程感觉是一样的,就是感觉比原来疯狂了呢,30的油就能感觉到马达开始晃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对所有电调做啊,只对有问题的一号做的,现在六个电调的油门行程感觉是一样的,就是感觉比原来疯狂了呢 ...

让你给所有电调进行恢复出厂设置和油门行程设置,你到好,偷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让你给所有电调进行恢复出厂设置和油门行程设置,你到好,偷懒

呵呵,我一会再去弄一下油门行程,我的电调恢复出厂好像不是你说的滴滴,是一段小曲一样的一小段音乐,所以没敢都回复,只对那个有问题的弄了,然后发现问题解决了就再没敢做别的,但一开机发现六个马达疯转的厉害,所以赶紧问你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让你给所有电调进行恢复出厂设置和油门行程设置,你到好,偷懒

我的油门行程好像是这样的,滴,滴两声,然后拉下油门,出现滴,滴,滴三声短,然后一声滴确认。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油门行程好像是这样的,滴,滴两声,然后拉下油门,出现滴,滴,滴三声短,然后一声滴确认。

正确,
要是恢复出厂的话,那就是滴,滴两声之后别拉油门,让他继续叫,等听到嘀- 嘀 嘀 一长二短的音时,再油门下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确,
要是恢复出厂的话,那就是滴,滴两声之后别拉油门,让他继续叫,等听到嘀- 嘀 嘀 一长二短的音时 ...

泡泡老师,你太专业了,谢谢你的回帖,我慢慢学习。

网友:
炸机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