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mz触摸屏失效 设置求教

楼主(2013-11-23):
早年的14MZ很久没用过了,最近升级到最新的1.7的版本.可以设置G3 4L和2L的版本,可是发现触摸屏失效了,G3mode 的 detail选项通过导航轮进不去,有什么办法还能设置呢?恳请有经验的帮忙指点以下,先谢了!!!

网友:
14MZ记得有个USB口,貌似可以接鼠标的

网友:
可以接的·

网友A:
可以接接鼠标设置的

网友:
高级货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接接鼠标设置的

烦请指点一下需要什么型号的鼠标呢?连了个普通USB鼠标,转换了小口,插到遥控器上开机,鼠标灯不亮也没有反应。

网友B(2015-01-12):
请问,1.7的固件包有没有,能不能发一份给我?

网友C:
用觸控筆可以工作嗎?

网友:
不行就先降级,看看本坛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highlight=14mz%2Bȫ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1.7的固件包有没有,能不能发一份给我?

futaba官网上有,可以去直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觸控筆可以工作嗎?

现在屏幕的两边比较灵敏,中间部位使出一指禅的功力也有反映,触摸设置的机会不多,继续收藏了,呵呵

网友:
試試這樣,看行不行.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UwNzcxMnwwY2MxZmViZDk3NDRlZTVkOGNmMzc4M2NiNmJhMTZhY3wxNzMwOTM5NzU0&request=yes&_f=.jpg在這頁右下角點選 Touch screen / Cal, 再選 Yes 後,用手指或觸控筆點著+,跟著+符號走,(右面上下,左面上下及中間共5點,可能要做很多次) 直至顯示屏的+符號不在出現,再點屏幕上任何地方跳出返回正常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