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图传可以和2.4g控共存吗?

楼主(2013-11-23):
如题,图传频道是手选的,遥控器是自动跳的,是否会避开图传的频点,而不会相互干扰呢?有人用过吗?估计没人用过吧?

楼主:
图传的带宽很大吗?遥控的带宽肯定很窄的

网友A:
找死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死的节奏

貌似没看到有先烈啊

网友:
都说不行,要是不信你可以自己试试

网友:
自己试试

网友B:
正计划上FPV,天7控+433+A飞控+2.4G图传,这样的配置行吗,控2.4G与图传2.4G会有干扰吗?
真是头大不知道那个配置好:
冲浪者+天7控+433+A飞控+1.2G图传
冲浪者+天7控+433+A飞控+2.4G图传
冲浪者+天7控+433+A飞控+5.8G图传

谢谢!!!

网友:
冲浪者+天7控+433+A飞控+1.2G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计划上FPV,天7控+433+A飞控+2.4G图传,这样的配置行吗,控2.4G与图传2.4G会有干扰吗?
真是头大不知道那 ...

433MHz 和 1.2GHz、2.4GHz、5.8GHz都不会干扰,应该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433MHz 和 1.2GHz、2.4GHz、5.8GHz都不会干扰,应该都可以的

有道理

楼主:
看来确实没人试过,都是想当然地认为不行。其实2.4g只是个统称,范围大概有2.3-2.5g吧,我就想知道如果图传2.3g,控2.5g会干扰吗? 电视频道一个挨一个频率都很接近,还是模拟信号也没见有串台干扰的。

网友:
我是天7控+H433+2.4G图传(选最低或最高频段),没发现有什么大问题,其他频段时遥控对图传有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确实没人试过,都是想当然地认为不行。其实2.4g只是个统称,范围大概有2.3-2.5g吧,我就想知道如果图传 ...

90后的吧?从小看闭路电视长大,文化大革命后搞向阳村的那会儿,大家一起看的电视,采用的是变容滤波器,就算两个台靠得很远,有时候也会互相干扰,80年代换成了梳状滤波,两个频道靠近一些,也仍旧会有干扰,那时候每天看电视,先要把天线转半天,换个频道再转天线,你肯定没经历过这种事。

网友:
遥控器控制会不稳定,如距离缩短等,但不是非常的严重;
图传会受到高频干扰,图像条纹干扰或水平带状干扰,除非遥控器和图传接收机距离足够远,
整体效果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433MHz 和 1.2GHz、2.4GHz、5.8GHz都不会干扰,应该都可以的

我还是选择:冲浪者+天7控+433+A飞控+1.2G图传,谢谢!!

网友:
看来大家对这种配置还都不看好。也是,毕竟频率太靠近。杂散辐射按照现在的技术,都没法控制得很好,2.4G的图传难道仅仅发射它那个频点的电波吗?杂散辐射在近距离好像可不仅仅是它那个频点的啊。如果让2.4G的接收机接收了,很容易引起干扰吧。如果发射的频率很纯很纯,那是不会干扰的吧。毕竟2.4G的二次谐波都到4.8G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计划上FPV,天7控+433+A飞控+2.4G图传,这样的配置行吗,控2.4G与图传2.4G会有干扰吗?
真是头大不知道那 ...

443好多人都说过,会被什么车载电台类似的电台干扰然后失控丢机·········那点功率跟电台比,就跟蚂蚁比大象一样···不明白那么多人买443这个这么多人占用的频段的东西。这玩意选用这个频段本身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