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控制失控翻了,是不是要回娘家了

楼主(2013-11-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你这感度也太低了!!!连接调参软件看看有没有报错,发点炸机图片看看

网友:
翻掉有很多原因 因为飞控的原因很少 射桨 桨打滑都会导致
我前几天就因为没拧紧桨的螺丝 桨打滑 然后翻过一次

网友:
虚焊了 检查电机电调及连接线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虚汗吧,我今天还测试了下电机和电调的配合呢,上桨在50-80范围不断的测试,没有堵转现象出现

有些虚焊是要在负载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的:虚焊导致电阻加大,空载的时候电流够过所以没有特别的表现,重载的时候电流可能加大数倍,再来个大机动电流可能瞬间激增,虚焊的线路就会不够过流,症状就会表现出来,电机无法响应或响应不灵敏,很容易就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报错啦,感度到120就抽了,怀疑是管子细了还是机体问题,碳管只有16mm, 电机是DYS4108-480KV的电机  ...

装机时任何的疏忽都会导致失败,仔细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在不断地纠错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