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宫豹2和双流波箱

楼主(2013-11-23):
想问下田宫豹2贵到哪里呢,波箱?挂胶履带?还是什么,新出的JS-2貌似还不如豹2一年前的价格。还有听说双流波箱效率没有那种普通双电机波箱效率高,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求普及知识。

网友:
JS-2那个价格是虚高的,JS-2相信过个1到2年会跌倒5000到5500左右

双流是牺牲一些效率达到更好的细腻操控效果,比如在大阻力地面变速转弯的时候,双流非常的顺畅,不会有卡顿什么的,也就是说双流在转向的时候克服地面阻力对其的影响比双波箱好得多(相同电机和减速比下),现代坦克包括一部分二战的坦克基本都是双流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箱不贵,套件买回来装就600多的样子........贵的是DMDT-07(电调声组集成电路控制器),这玩意儿就得1700 ...

哦,我查了下ebay上虎王的那一套声组电调(两个板子合起来)折合成人民币也要2000多啊,不知道这个价格准不准,虎王比豹2便宜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我查了下ebay上虎王的那一套声组电调(两个板子合起来)折合成人民币也要2000多啊,但是虎王比豹2便宜多 ...

EBAY水分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EBAY黑你也信,田宫说明书报价多少就是多少的,国内淘宝有日本配件订购的,人家都是按照说明书 ...

哦,这样,了解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这样,了解了。

不对,我搞错了,兄弟不好意思,田宫其他坦克的声组电调DMD是1680,豹2的是1500左右,刚刚查了下说明书,豹2的是25000日元,其他坦克的是28000日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我搞错了,兄弟不好意思,田宫其他坦克的声组电调DMD是1680,豹2的是1500左右,刚刚查了下 ...

哦,我刚看了下电子版的说明书,发现还真有各个板件的日元价格,第一次发现,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这样,了解了。

按照说明书价格清单算了下,豹2所有零件加起来是114140日元(折合人民币6866元),虎王是89180日元(折合人民币5364),然后算了下总共的零件数目,豹2是97样,虎王才70样,应该是零件数目决定了最终的价格吧,豹2的零件种类数目最多

还发现个特别的差别,田宫塑料底盘价格是4000日元,虎王的金属底盘是1700日元,这应该是跟开模有关,豹2的塑料底盘细节全部还原,整体开模,虎王的底盘只是通过数控器械弯折成型没细节,不存在开模,所以豹2的底盘成本比虎王的高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说明书价格清单算了下,豹2所有零件加起来是114140日元(折合人民币6866元),虎王是89180日元(折合 ...

嗯,还有豹2金属件很少,不知道是不是田宫设计时就考虑到的问题呢,考虑到现代坦克的速度问题,为了让豹2轻装上阵,所以金属件很少,或者为了照顾塑料波箱的负担,再有就是波箱也是塑料的,是不是为了减轻噪音而为之呢,因为豹2的波箱貌似非常的安静。个人想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还有豹2金属件很少,不知道是不是田宫设计时就考虑到的问题呢,考虑到现代坦克的速度问题,为了让豹2 ...

听说是当时豹2出的比较急,后来田宫有打算出加装很多金属件的版本的,但是出于成本还是放弃了,当时样品都做出来了的。

还有,豹2齿轮虽然是尼龙,但是因为设计合理,比田宫其他金属齿轮的坦克波箱还要耐操

网友:
豹2的声组和电调合成在一起居然还比虎的便宜。。。。搞不懂

网友(2014-10-15):
引用 网友A:
按照说明书价格清单算了下,豹2所有零件加起来是114140日元(折合人民币6866元),虎王是89180日元(折合 ...

大哥 可否看看您那虎王零件价格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