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NAZA-M Lite 连接好了,推油门就是没有反应是什么回事呢

楼主(2013-11-23):
求NAZA-M Lite 连接好了,推油门就是没有反应是什么回事呢,,还是哪里没有注意到呢

楼主:


网友A:
不明白你的问题所在,是推油不转还是推油不加转速?
推油不转,是因为naza飞控需要进行掰杆动作解锁后,点击才会怠速运行,这时加油门才会加转速。
如果是不加转速,可能是没有进行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
掰杆解锁了吗?  新手最好有人带啊,不然给你飞起来90%的概率都要炸。

网友:
楼主没把事情说清楚偶?

网友:
现在调参软件校准遥控
然后掰杆解锁
推油到50就能起飞了

网友:
GPS模式的话油门推到一半电机才转,超过一半时起飞,我第一次飞的时候也因为这个问题冻了半个多小时~

网友:
因为你没进行解锁操作

网友:
没有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的问题所在,是推油不转还是推油不加转速?
推油不转,是因为naza飞控需要进行掰杆动作解锁后,点 ...

我是单个单个油门行程 的,

网友:
大疆官网有说明书,下载一个研究一下,先熟悉基本的操作。

网友(2014-07-08):
引用 楼主:
求NAZA-M Lite 连接好了,推油门就是没有反应是什么回事呢

油门行程没校准

网友B:
我的也进行校准了。可是为什么控的油门最低的时候,软件里面的是50%高度。不是最低。控油门打到一半。软件里面已经满了

网友C:
LZ的油門行程調錯了,還有未解鎖。

网友:
呵呵,看见这个就想起我装的第一台JJ的莽撞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进行校准了。可是为什么控的油门最低的时候,软件里面的是50%高度。不是最低。控油门打到一半。软 ...

软件里面有个遥控器校准 你没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软件里面有个遥控器校准 你没做吧

前面都说了。校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Z的油門行程調錯了,還有未解鎖。

解锁不是校准后起飞前做的么。还是说通电了就先解锁?再连接usb。油门行程在哪里调。控我都复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锁不是校准后起飞前做的么。还是说通电了就先解锁?再连接usb。油门行程在哪里调。控我都复位了

首先遙控各頻道要歸零,再調電調。建議電調直接 接收。先把遙控油門打到最高上電,之後電調上電,聽到兩聲"Be Be"兩聲,再把油門打到最低,聽到"Be"一聲。完成。所有電調重覆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