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naza v2,f550莫名奇妙炸机

楼主(2013-11-23):
2:04,开始抽了一下,发觉不对劲,想赶紧回来,但是很快就自行玩起了刷锅动作,又自行平衡,但掉高度。赶紧推油门想拉起,有点效果,但是无法控制。保持油门,但是又掉高度。然后,就是又来几个360度刷锅。坠毁。。。。。
这是帮朋友装的,起飞前经过仔细检查,桨座也是正反桨座,也拧紧了。焊工自认为也靠谱。这是第二次起飞。第一次在2米高度,飞了一个电池,没事。
诡异了,让我对dji没有信心了。

网友:
只能安慰楼主了,

网友:
这个 上iosd mark2了没 导出数据分析下

楼主:
上了。是哦。等我导出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了。是哦。等我导出看看。

没数据 只能胡乱猜测 根本都不准
数据说话才是硬道理

网友:
唉,恐怖啊,我也要入手F550呢,纠结啊。。。

网友A:
会不会是指南针受到了影响,当时那种情况,如果是我,我会切到自动返航

网友:
哈哈哈。。。原因不明楼主就抛出了一句对DJI没信心了。如此说来我好佩服自己那么大的勇气和信心从NAZA用到WKM到A2

楼主:
数据导不出。

网友:
我有2次和你是一样的情况 炸鸡的 也对NAZA有心理阴影了  希望你能找出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指南针受到了影响,当时那种情况,如果是我,我会切到自动返航

这个情况飞机已经有问题了,切返航没用,楼主想控都控不回来。但飞控出错要么飞走或者乱飞但貌似都没见过说会造成楼主这样动力不足的掉下。刷锅是因为几个臂的力不均衡不能相互抵消相互间的扭力,一旦刷锅基本上可以肯定当时动力供给出了问题。手动模式下飞控几乎不参与的情况下飞机都不会自旋,高速自旋都是动力和力臂间相互抵抗力不足形成的。飞控控制形成的自旋都是很慢的。高速自旋能说明的是此时飞控想拉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拉不住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因该是动力出问题了

网友:
我也出现过此类的问题;检查是电调的问题。建议你检查一下电调;或换个。

网友C:
呵呵,在这个***现一个问题,就是凡是炸机的,很多人马上就冒出来,说那肯定不是飞控的问题,那是你的焊接问题,那是你......的动力问题,那是你的...问题,冒的这么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在这个***现一个问题,就是凡是炸机的,很多人马上就冒出来,说那肯定不是飞控的问题,那是你的焊接问 ...

只能说别人看到的比你多,懂得比你多。你不能理解而已。人(你)都会排斥自己不理解的不在自己认知范围的东西。因为人(你)在你自己浅显的认知情况下未曾接触和理解过那个情况所以觉得你才是对的。别人就是错的。

你驳斥别人论证的观点,那么你不仅仅只需说一句反对就够的,你认为你是对的你应该陈述你的观点来反驳。话说如果你觉得我所论证的自旋观点是不对的是乱讲的,那么请您陈述下你所认为的正确的论证看看。我认为之所以自旋是因为这样,那么你认为自旋不是因为那样而是那样,那那样是哪样你倒是说出来才是吧。不是一个嗤之以鼻别人错就是错。你错在哪里你最起码用鼻子指出来才行吧。

网友D:
我看到对面楼顶有信号基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别人看到的比你多,懂得比你多。你不能理解而已。人(你)都会排斥自己不理解的不在自己认知范围的 ...

你说话真是牛逼!你当自己是谁啊?你是老手还是菜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会说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到对面楼顶有信号基站

这个基站应该不影响的。因为我好多次都开自己的naza v2经过那个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话真是牛逼!你当自己是谁啊?你是老手还是菜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会说话吗?

你最牛逼,话说你除了关注别人怎么说话之外你有没有关注过技术研究呢?有没有研究过为什么呢?人家是要找原因,你几个回复就只一味要抓“黑幕”半句不谈分析,你让楼主情何以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别人看到的比你多,懂得比你多。你不能理解而已。人(你)都会排斥自己不理解的不在自己认知范围的 ...

你玩了naza就很懂?你玩了wkm就了不起了?你玩玩了a2就牛逼了?你懂多少啊?一上来就对人指指点点,说话牛逼哄哄,谁欠你的什么?你知道谦虚使人进步吗?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了,我在150高空摇晃炸机。。。我也是用v2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检查都没有呢。以前2212 kv920的电机都不热。现在2216 kv800的电机应该也不热啊。

电机与电调是锡焊还是香蕉头?换句话说就是供电线路中有无连接不可靠?还有就是桨是不是射飞了,视频感觉是翻到掉下来的。有可能有轴失去拉力。分析透彻你的炸鸡原因,大家都能得到借鉴。

网友:
大疆真垃圾,就会捞钱,连apm比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与电调是锡焊还是香蕉头?换句话说就是供电线路中有无连接不可靠?还有就是桨是不是射飞了,视频感觉 ...

电机与电调是香蕉头连接。桨没有射飞了,因为它一共晃了3次,平衡过2次,最后一次晃才坠机。而且就算有一个电机输出有问题,我的是六轴,naza v2说还可以平衡的,不会搞出刷锅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情况飞机已经有问题了,切返航没用,楼主想控都控不回来。但飞控出错要么飞走或者乱飞但貌似都没见过 ...

看上去很会分析的样子,实际感觉就是个DJI 5毛。
我来驳你一下吧,如果4轴其中一个电调或电机出问题的话中间是不可能有稳住的情况出现。视频中开始自旋后中间稳住一次。这个就足已判定问题不在于桨,电机,电调上。楼主说推油能稳住一下,说明控和接收之间的联系正常,电调电机也能做出反应,有故障的电调电机是不会有反应的,而且接收出问题也不会导至***自旋,一般往一个方向飞去或上升或下降或慢速自旋这种情况居多。由此感觉飞控的问题居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上去很会分析的样子,实际感觉就是个DJI 5毛。
我来驳你一下吧,如果4轴其中一个电调或电机出问题的话 ...

上校就是上校,果然厉害,不仅一眼看穿我是DJI五毛的本质,更把人家F550看穿为四轴的本质。呸服得五体投地。

网友:
安慰楼主,只要没伤人,平安就好

楼主:
今天特意不接一个电机,发现可以起飞,但是不抗风,稍微有点风吹就晃的厉害,方向也不好控制,有点像玩玩具共轴双桨直升飞机。如果飞远了,有一个电机不转,又有风,要开回来,感觉就是不可能任务了。六轴的一个电机坏了还能平衡的功能有点鸡肋啊。

网友:
任何炸机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只要你找原因你就是高手

网友:
只能安慰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