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不稳 炸过两次 两次都是炸脚架

楼主(2013-11-23):
初级版NAZA 飞客650机身 原装740KV
电机
好盈飞腾30A电调 天8控 首飞忘了设置BB报警 3.3出厂设置的报警飞18分钟 报警刚一响 飞机就开始降落 结果摔坏了脚架 之后报警器调到3.8 为什么只能飞三分钟 3.3能飞将近20分钟 3.8为什么只能飞3分钟不到 3.8-3.3 有这么大差距吗? 现在完全飞不爽 到底设置多少合适啊? 需要称重什么的吗?

网友A:
把电调低压保护降到最低!BB响设置3.6还是比较保险的

网友B:
我的是3S 5300电池 BB响3.7报警只能飞6分钟,可是3.6可以飞13分钟。区别就是那么大。电压设置3.6还是比较安全的,没电了,安全和损失都是很大的!

网友C:
BB响设置3.6

网友:
引用 网友C:
BB响设置3.6
我飞4S14.8V狮子电池 BB设置3.6 报警以后有没有将近一分钟的时间来降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