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550续航是否有改进空间,请看我配置

楼主(2013-11-23):
机架:DJI F550
系统:NAZA V1+GPS
电机:V2216 800KV
电调:天行者20A
电池:达普3S 5200MAH 35C+FPV电池1100MAH
机桨:仿ACP1047(好像最大只能是1047桨,试过1147桨差点会打桨)
图传:5.8G 200MV+飞越无刷云台+黑狗3+穷人
总重:2.47kg   悬停6分30秒左右,BB报警电压变为3.7V。用B6充电器充电,电池充满电压为12.6V,(FPV发射机接动力电用电,其它FPV设备接独立电池)。

请问,大神们,我想续航空间大一点,起码有10分钟好点,不换电机、电调情况下。可否?

网友:
bb设置3.6就差不多了吧,3.6还是比较保险的

网友:
还有,都是12v,不用双电,省100克

网友:
可以的

机架:DJI F550
系统:NAZA V1+GPS
电机:V2216 800KV
电调:天行者20A
电池:达普3S 5200MAH 35C+FPV电池1100MAH                                这个用4S 5200 25C+3S 850 20C
机桨:仿ACP1047(好像最大只能是1047桨,试过1147桨差点会打桨)
图传:5.8G 200MV+飞越无刷云台+黑狗3+穷人
总重:2.47kg   悬停6分30秒左右,BB报警电压变为3.7V。用B6充电器充电,电池充满电压为12.6V,(FPV发射机接动力电用电,其它FPV设备接独立电池)。

网友:
550 应该可以1147 啊

网友:
不换电机电调你就换个电池吧!没有又肥又轻称的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