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AR求助

楼主(2013-11-23):
为什么我的KBAR  通电后一直在闪    打舵  舵机没有任何反映

网友A:
断电后再插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后再插就可以。

不行 就是一直闪

网友A:
控和接收对频了没有?

网友B:
没开控肯定闪,VB都闪,更何况KB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开控肯定闪,VB都闪,更何况KB啊

控开的    不开控 就接电  我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和接收对频了没有?

对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控开的    不开控 就接电  我傻呀

重新连接电脑看看吧。那就是自检就没通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连接电脑看看吧。那就是自检就没通过啊。

不管连接不连接电脑  通电就一直闪     新的陀螺仪不会就这样出问题了吧

网友C:
恭喜你中奖了 传感器坏了  我的有个就是这个问题 返回去换了一个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管连接不连接电脑  通电就一直闪     新的陀螺仪不会就这样出问题了吧

你飞啥飞机,要不换个V8,还是控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飞啥飞机,要不换个V8,还是控有问题?

450 之前用的是ZYX陀螺   控是JR dsx9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你中奖了 传感器坏了  我的有个就是这个问题 返回去换了一个好了

悲剧啊
                 来回又得一个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