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思最新固件怪象……

楼主(2013-11-23):
前段时间各种忙,完全没有打理设备,今天空了挨个整理下,升级下固件。A2、狗思、黑狗3均都升级到最新固件。这下好,问题出来了。
画面是抖个不停啊,完全没法看,无论如何弄都不行。只好排除法开始试。
首先怀疑iOSD坏了,因为对iOSD的可靠性深刻领会过,所以首先想到的就是它。手里两个iOSD mark II,轮流测试,故障没有消失,看来iOSD这次不是元凶。
再来,怀疑DJI的5.8G图传,换上手里的一套杂牌5.8G图传,故障依旧,看来图传也是好的。
接着,断开狗思和iOSD的连线,接入一个摄像头,好了,图像不抖了,正常了。初步判断,狗思出了问题。
为了进一步确定故障源,把黑狗3拆下来,装上LCD后背,图像正常,看来黑狗3上面的接口应该没有问题。接着,用扎带把黑狗3绑在狗思上面,说白了就是黑狗和狗思之间没有信号连接,果然,画面没有抖动,iOSD的各项参数显示正常。
到这里,就迷糊了,由于手里面只有一个黑狗3,所以无法进一步测试。狗思今天才升级的最新固件,难道是放着不用放坏了?求DJI客服解答。

画面抖动的样子:

换成摄像头和iOSD连接,画面就正常:

还有朋友遇到类似问题么?

网友A:
找DJI帮你降固件试试,如果降固件后正常,那么弄固件的又该挨骂了如果降固件也不正常,试试降狗的呗。楼主都是大神级人物了,相信很快能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DJI帮你降固件试试,如果降固件后正常,那么弄固件的又该挨骂了如果降固件也不正常,试试降狗的呗 ...

嗯 降固件 是个办法 回头找找看有没有老版的调参软件……

网友B:
還是靜觀其變較好  看看樓主的問題可解決了沒有

网友C:
LZ我也今天升级的固件,我的画面抖,比你要好一点。我还以为是心理作用,看来真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還是靜觀其變較好  看看樓主的問題可解決了沒有

如果是新固件有个BUG,那么一旦被发现了,DJI是会马上搞定的啦。我没狗的都把狗思升级了。。。羡慕嫉妒恨有狗的土豪们。

网友:
不是樓主本人用的嗎?  好奇没狗的為何用上狗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我也今天升级的固件,我的画面抖,比你要好一点。我还以为是心理作用,看来真有问题。

额?真的?不会吧……看来悲剧了

网友D:
升級後才發生此狀況的嗎?

网友:
升级后一切正常的路过

网友:
好象是视频制式设置问题.

网友E:
我的狗思一开始是好的,飞到一半的时候画面呈现波浪型的抖动,超级恶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級後才發生此狀況的嗎?

目前来说是这样的。机器升级固件之前都是好的,只是那时狗思不支持A2罢了,昨天升级完固件,就成这样了。

网友F:
视频制式设置问题,选择PAL制式应该好了,注:显示器,iOSD和黑狗3要统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狗思一开始是好的,飞到一半的时候画面呈现波浪型的抖动,超级恶心。

一样,不知道是不是更新固件的原因。

网友:
今天刚做了2套狗思+黑狗3的升级,没啥问题。
希望楼主尽快找出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视频制式设置问题,选择PAL制式应该好了,注:显示器,iOSD和黑狗3要统一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视频制式设置问题,选择PAL制式应该好了,注:显示器,iOSD和黑狗3要统一

这种问题会不注意么……关键是升级前就好好的 ,升级完就这样了。

楼主:
顶上去 求解~

网友G:
新一代的狗思吗?还是老款的?至少我的老款什么问题都没有出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一代的狗思吗?还是老款的?至少我的老款什么问题都没有出现过

第一批上市的哦

网友H:
我的狗思今天也升级了最新固件,两个电机锁定的力度强了很多,估计基本不会死掉重启了,但控制俯仰的手感比原来差太多了,小幅度太灵敏了,有遇到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狗思今天也升级了最新固件,两个电机锁定的力度强了很多,估计基本不会死掉重启了,但控制俯仰的手感比 ...

响应比以前灵敏了,但是俯仰角度有限制了啊好像,只有从垂直到水平向下的90度的运动范围了。

网友(2014-03-23):
朋友,狗思接第三方图传,一定要通过IOSD吗?直接从GCU的AV端口接到图传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