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充满电几V啊?

楼主(2013-11-23):
14SG充满电几V啊,用的大神说下啊

网友A:
电池在控内插那个圆口冲到过7.2V 电池在控外用长方形那个口冲好像只能冲到7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在控内插那个圆口冲到过7.2V 电池在控外用长方形那个口冲好像只能冲到7V

7V半小时就掉到6.5V啦,一点不耐用啊,能用到6V?

网友:
引用 楼主:
7V半小时就掉到6.5V啦,一点不耐用啊,能用到6V?

好像到了5.8V才会低电压报警 满电到报警估计3小时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