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450上“老虎凳”伺候,看看它到底能吃多大的电流……

楼主(2013-11-23):
今天起早充了6个电,但爽飞到第五个电时,控电低压报警,怕失控不敢坚持飞完第六个电,无奈只能打道回府。在家突发奇想将450用扎带绑在阳台的护栏上,串上100A电流表,接上未飞的每六电,试了不同油门观察电流变化,电调是飞腾40A,电机是飞越3500K,螺距最大正负10度。测试结果如下:
悬停油门位时电流在18-20A,
3D最大油门位时电流在40-43A,
急加油到100%,电流峰值45A。

网友:
都是些珍贵的资料,绳命啊~

网友:
嗯,实验数据比估计数据珍贵N倍。鼎。

难怪35A的3S电调发热如此厉害。

网友:
绑住功耗会大很多!

网友:
这个测试全面吗?

网友A:
绑在地面的峰值电流应该会比在空中飞行时的峰值电流小。
拿块板挡住风扇正前面或用手堵住微型水泵的出水口,电机转速都会提升并且电流减小,直机贴近地面也应该遵循这规律吧,能否有高人来解答一下。

网友:
个人觉得这个数据很有参考价值,35的电调的确难以胜任,悬停都发热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绑在地面的峰值电流应该会比在空中飞行时的峰值电流小。
拿块板挡住风扇正前面或用手堵住微型水泵的出水口 ...

个人认为机子固定时负载应该更大些。期待专业人士科普,手头有电流记录功能的土豪级电调的大侠贡献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绑在地面的峰值电流应该会比在空中飞行时的峰值电流小。
拿块板挡住风扇正前面或用手堵住微型水泵的出水口 ...

你是不是把你的观察的结果弄反了?

螺旋桨在系柱时,推力最大,需要的马达功率也最大。系柱或系桩试验检验的就是这个。

网友:
好实验!

这个实验中的两个数据很有用。

1. 悬停电流。

2. 猛加油门。

3D油门的电流则需向下修正。如果你能把:

1. 油门曲线,
2. 桨的转动惯量,
3. 起飞重量,贴出来就更有意思了。

网友:
该项测试让我们知道450直升机极限电流大概在什么范围,很有用。在实际飞行中电流不会超出这个范围.

网友B:
我以前测过悬停电流13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测过悬停电流13A左右。

不同的电机电调曲线设置等个体差异都会导致负载电流不同,飞行过程中电流肯定会小些,至于小多少,条件限制没法试。

网友:
这个必须的顶

网友C:
这个实验要定螺距测才好比
不然的话2度悬停可能30A了,9度悬停才9A左右
最省电的桨角是9-10度
舵机臂用最外的孔可以达到正负13度左右
电机、电调、电机齿、电池的匹配也影响实验数据
KV3800的话假如用10T齿,推到顶也达不到30A
假如用14T,40A电调不够用

网友D:
这个定要顶的啊

网友E:
楼主好人,顶一个

网友F:
有種東西叫 LOG 的...
另外還有種東西叫記錄表的,也可以留 LO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