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组装EPP泡沫Alula 翼展1米 重心示意图 首次试飞结果

楼主(2013-11-23):
首先假组一下飞翼的参数:
翼展1米
弦长 250  150
4通接收机   2个银燕9051舵机 电池是自己动手组的6v镍氢,这样不用变压直接插上接收机就可以了。

1、机翼用的是0.5*10的碳片加强,副翼是0.5*3的碳片。

用的是B7000透明慢干胶,强度很好干了以后有韧性。

2、尾翼和机翼都切了配合的缺口,直接粘死。

3、在对粘主翼的时候虽然机翼有上反角,我也没有太注意这个粘接的角度 ,只要保证粘接牢固就可以了。
     这里我用的是“哥俩好500强”快干胶。
     因为后期还要装上反加强片,到时候再调整上反角。

4、上反加强片加强翼根的同时也是调整上反角的角度。
  用美工刀开口后插入,调整好上反角度,用502固定。

5、安装舵机就不多解释了,大家都看得明白。

6、机身也是用“哥俩好500强”粘的
机身设备仓稍微麻烦一些,不多说直接看图吧。

按照原位粘回去

因为是实验目的,所以机翼没有蒙胶带
最后重量132克,如果蒙胶带重量恐怕要170左右了。

重心位置

试飞

试飞总结:

1、重心位置很适合滑翔。
2、前略三角翼真的很灵敏,我是把横滚设置成40% 俯仰 25%,才能比较安全的操控。
3、不能大力度抛出。初步分析原因副翼强度不够,速度高了以后略微上翘的副翼会变形,造成抬头力矩减弱。大力出手后飞翼会严重低头。
4、EPP真的耐摔。摔了好多次机翼终于裂开了。

裂开的机翼今天已经修复,副翼也换成轻木片。明天继续试飞。

网友A:
正愁应该怎么装,道兄帮大忙了,弱弱的问下一定要蒙胶带么,怎么蒙?

网友B:
一次能留空多长时间?怎么样手抛?请道兄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愁应该怎么装,道兄帮大忙了,弱弱的问下一定要蒙胶带么,怎么蒙?

EPP不粘胶带,所以要先喷3M喷胶然后再蒙上胶带。
具体应该怎么蒙,等第二架Alula我再拍照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次能留空多长时间?怎么样手抛?请道兄赐教。

EPP副翼的因为副翼强度的问题,不能大力的出手所以没有高度。现在的留空时间很短。
不过从飞行重量和姿态来讲(低空平稳盘旋滑行距离很长),估计30秒是没问题的。今天抽时间去测试轻木副翼的效果,看看能不能加大力度投掷。

网友A:
引用 楼主:
EPP不粘胶带,所以要先喷3M喷胶然后再蒙上胶带。
具体应该怎么蒙,等第二架Alula我再拍照片吧。

用的就是普通纤维胶带吗,作用是为加强还是为性能

网友B:
能否试试用橡皮筋弹射?

网友C:
加动力吧

网友:
够详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就是普通纤维胶带吗,作用是为加强还是为性能

用的是彩色胶带,纤维胶带重量太高了。
主要是提高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试试用橡皮筋弹射?

皮筋弹射肯定可以的,不过手抛也能有十几米的高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动力吧

现在这个就是做测试用,无动力测试合格,下一步就要改成动力的了。

网友:
这个好,啥时候出套装?

网友:
老道又有新产品了,顶一个...

网友:
今天刚收到,等老道试好了我再装!哈哈!

网友:
漂亮  飞天上看不出真鸟还是假鸟

网友:
没见有卖的......

网友D:
楼主,尾翼可以不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尾翼可以不要吧?

尾翼是起到横向安定的作用,这个是不能省略的。

网友:
好多图啊,都挂了。

网友:
复材以下,都是体验款....

网友E(2014-01-12):
整复材吧~!可以买个好价钱!鸟机一般的遥控还真不好对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复材吧~!可以买个好价钱!鸟机一般的遥控还真不好对付!

做复材的太贵了。
还是EPP简单方便。
炸断了4次机头,修复以后继续飞。

网友E:
多到天使论坛,学习下!看看他们的制作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到天使论坛,学习下!看看他们的制作教程!

如何改成复合材料的工艺是了解的,就是缺少时间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