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克拉克翼形的安装

楼主(2013-11-23):
本人新手,经过二个月的学习第一次做了平板的KT板机,不是很好飞,后来做了纸飞机成功飞行,现在想做一个克拉克翼形的小飞机,翼形通过计算并经过PROFILI软件设计完成,现在有一外问题是机翼的安装,克拉克翼形下面的直线段与身平行还是弦线与机身平行安装.见下图,不知道该如何安装才是合适的,先谢谢各位朋友帮助.

网友A:
下缘线与机身0—3度安装均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缘线与机身0—3度安装均可

又潜水了一些天,一些资料介绍是弦线与机身成0-3度角,最好是0度角.

网友:
路过 不懂 拿分 走人

网友:
应该是弦线与机身成0-3度角

网友:
安装角以弦线为准,一般3°足够,具体取值多少合适需要一些计算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呵呵

楼主:
谢谢大家,不过我还是选择了0度安装角,因为小飞机在起飞时都有仰角,设计安装角后飞行速度慢容易失速,还在摸索中.

网友:
安装角的目的是让飞机巡航的时候机身跟气流之间是阻力最小的角度,而机翼是升阻比最大的角度,提高整机效率。
一般飞就从0度开始就行。很多追求性能的飞机比如滑翔机和竞速机会为了成绩去微调安装角,能获得比较明显的改善。

网友:
0度安装角阻力最小噢!

网友:
看完走了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安装角涉及气动布局。调整安装角的目的是为了飞机获得最佳的升阻比。我记得书上讲航模飞机上机翼安装角一般是0度到2度之间比较好。真飞机上面,要用风洞实验数据来确定安装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