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新人6轴组装及地面试车完毕,择日试飞…..(上配置单)

楼主(2013-11-23):
前段时间动了玩多轴的心思,这心思一动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过去也就在父亲的熏陶下摆弄过固定翼的电滑,对于多轴完全彻底的新人一个…..泡坛子潜水一段时间,自己东拼西凑了个大概配置,上论坛求教……..
有幸得到各位模友的指点帮助,得以修改完善装机配置….LP大人也是善解人意,预算直接批了….上周就急不可耐的在某宝扔银子了…..上周末东西基本到齐,那就开干了
其间真是摸着石头过河,体验DIY的痛并快乐着
家中的烙铁功率不够,跑到朋友店上去焊接,一不留神,2条飞控连接线和Naza包装盒(就剩盖了)被店里的接待小妹当垃圾扔了…..
经过一周的慢慢摸索,终于基本调试完毕…..
计划本周末试飞,无奈028地区天气不给力….只好另择良日了

先发几张图

基本配置表:
飞越680机架
恒力4822 390K
好盈铂金30A
飞越T1255碳桨(另配国产ATG1238桨)
DJI NAZA M V2 + GPS
DJI H3-2D
Gopro hero3+
天地飞9II
狮子6S 22.2V 5200 MAH(动力电)
狮子3S 11.1V 2200 MAH 图传接收+显示屏供电)
5.8G 500MV图传
……

刚刚把动力电的T头换成了XT60

期待首飞....

网友A:
电池与GPS罗盘拉开距离,可以的话挂下面,V2罗盘没装正会自动修正但对于这种干扰是不会修正的,这台起飞重量因该有2.5KG以上,大载重干扰现象就更明显,花了那么多钱别败在这种小细节上而损失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与GPS罗盘拉开距离,可以的话挂下面,V2罗盘没装正会自动修正但对于这种干扰是不会修正的,这台起飞重量 ...

多谢,那把动力电池挂载在机腹位置,原机顶位置安装图传发射及电池可否

网友B:
建议细节,管子过线管口处加热缩管,仿止磨擦短路,

网友C:
没买云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细节,管子过线管口处加热缩管,仿止磨擦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买云台吗?

买啦,DJI H3-2D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买云台吗?

人家用的dji的狗台,有钱淫啊。

网友D:
建议把电池换成格力,花牌,达普或者是巴毅,狮子牌这个电池真的不行

网友E:
有钱人,一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把电池换成格力,花牌,达普或者是巴毅,狮子牌这个电池真的不行

谢谢,再买电池要注意了,目前没预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那把动力电池挂载在机腹位置,原机顶位置安装图传发射及电池可否

要了解一些概念,GPS里面带了一个叫电子罗盘(简单讲类似指南针),这东西容易受干扰,而罗盘是提供资料给飞控参考方向用的,罗盘一失效或干扰,飞空就不知东南西北,也就是在你开GPS定点时有机会往一各方向飞出去或绕圈,或者失控返航却往别的方向飞走>>罗盘给的方向错误,除非反应快切换成姿态手控回来,这大致上就是罗盘的功能
,尽量不要放产生电磁类的东西在GPS附近,电池真的要放中间,最快唯一解决就是把碳杆再次的加长拉开距离来避免这些干扰,中间一般就放飞控虽然飞控可以设定位置,但真的不摆中间我想不到还能摆什么,放公仔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钱人,一步到位

妥妥穷屌丝一个.....货真价实

网友F:
桨是不是还可以再大点儿,你的KV可以

网友G:
680 机架用 1238 桨会不会力量小了点  虽然是6S动力  但如果和4S 比起来 4S 的恒力4822 690KV 是 11592RPM  6S的4822是390KV 9828RPM  同一个桨的情况下, 明显动力余量减弱了哦  6S动力没有优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680 机架用 1238 桨会不会力量小了点  虽然是6S动力  但如果和4S 比起来 4S 的恒力4822 690KV 是 11592RPM  ...

这么说下次得上1447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桨是不是还可以再大点儿,你的KV可以

再大就1447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大就1447

机架可以就没问题

网友H:
这些下来什么价。。。方便告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些下来什么价。。。方便告知。谢谢。

不加狗3+的话,差几百到10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把电池换成格力,花牌,达普或者是巴毅,狮子牌这个电池真的不行

严重同意  用不了多久都怀孕了

网友:
等待首飞录像

网友:
想问问楼主的图传在哪里买的能不能pm个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再买电池要注意了,目前没预算了

电池是“格氏”,格力是卖空调的,嘿嘿,楼主小心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加狗3+的话,差几百到10K了

我算也差不多这个价了。。。。。我也要入这种机器。。不知道有没有试飞的片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加狗3+的话,差几百到10K了

我算也差不多这个价了。。。。。我也要入这种机器。。不知道有没有试飞的视频。

网友(2014-09-27):
哦 谢谢!请问你那套六轴配置加上狗3+就全部配齐航拍了吗?FPV了吧?航拍效果和使用情况怎么样啊?能挂单微吗?

网友:
楼主有钱人,起步挺高的,建议首飞以及前几次尽量不要上狗3+以及云台,等机子飞稳定了,你也比较熟悉了上。

网友:
这个架子最大能上12寸桨吧~~~14的就别想了,估计会打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