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感度调节~~~新手向~~~没概念的看看

楼主(2013-11-23):
先声明本人也是新手 一只折腾自己的小JJ   算谈点自己感悟吧~

感度为飞控对姿态改变回馈的一个系数
当飞机的电池、螺旋桨、电机不变的情况下(动力一致), 姿态改变外力=动力富裕*感度*飞控信号 (模糊等式 实际并不是相乘,这里只是示意,比较方便理解)

从上面等式看,
当动力富裕*感度*飞控信号 恰好等于姿态改变的外力时 飞机会在外力下很快恢复原始姿态 就是平时说的很稳 和抗风
当动力富裕*感度*飞控信号 小于姿态改变的外力时       飞机会缓慢的恢复原始姿态         就是品是说的小范围飘逸 风中颠簸
当动力富裕*感度*飞控信号 大于姿态改变的外力时    因为修正过度 飞机会陷入反复修正的过程 出现震荡 甚至失控炸鸡

因此,感度调节应该注意这个参数 动力富裕  因为飞空提供的初始修正信号是一定的 而外力是不可控的
所以
     动力富裕越强劲的机型 感度越低
           相同动力的机型   质量越轻的感度越低
                 并不一定是小飞机感度低 大飞机感度高这么简单
                       大型机如果有较高的动力富裕 感度也应较低
                             小型机如果负载较大也应有较高的感度 (当然如果动力过低,大负载是很危险的,因为信号再高,电机无法输出足够的力也是没用的,会因此失控,甚至炸鸡。)

再谈谈 动力富裕在这里的概念        电池、螺旋桨、电机不变的情况下   飞控干变的只是转数 较大的螺旋桨(当然这里谈的情况是电池和电机匹配这种桨)转数改变较小就能输出较大的力量 螺旋桨较小时 相同力量就需要改变较大的转数
所以 感度的调节 是要和 螺旋桨大小  飞机重量  等一系列参数相关的

楼主:
调节原则是 相同的飞机 换更强的动力时 感度应调小
               相同的飞机  增加重量后 感度应调大

               相同的飞机   增加供电V数时 感度应调小(假设电池质量不变)

                 根据等式 如此类推~~~~~~~~~~~~~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大家也可以报一下自己的机型配置 和对应感度

网友A:
enne 恩呢 好贴要顶

网友B:
个人感觉感度和动力富裕没什么关系,动力连调整姿态的能力都没有了,感度再大又有什么用。感度决定了飞控介入调整飞行姿态的时机,比如低感度是倾斜3度调整,高感度是倾斜1度调整,感度太高,倾斜0.1度就调整,就完成飞机不停的调整姿态,也就是所谓的抽筋

网友C:
我的感度70

网友:
学习了,有一定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感度和动力富裕没什么关系,动力连调整姿态的能力都没有了,感度再大又有什么用。感度决定了飞控介 ...

欢迎提出不同意见 大家也多给提意见
不过按你的理论 0.1就修正 也应该修正正确 不会陷入颠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感度70

最好报一下自己的机型配置 和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ne 恩呢 好贴要顶

支持!

网友D:
就该多点此类讨论贴。顶 支持楼主  争辩出真知
我的800 x4 感度70 gps模式很肉  悬停油门达到60%  苦闷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该多点此类讨论贴。顶 支持楼主  争辩出真知
我的800 x4 感度70 gps模式很肉  悬停油门达到60%  苦闷中 ...

姿态感度调高些 其余先不变 试试 我的是 XA650 2.6kg 1047桨  感度  200 170 170 150

网友C:
我的H4机架600.3608电机700KV。1238浆 .V2,飞狗。500MW图传。4S5200电池。2200G.感度80.100.50.150.110.110.航线13分钟下来感觉不到电机温度。
我感觉动力太强劲在重1500G很轻松。

网友:
先收藏了,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H4机架600.3608电机700KV。1238浆 .V2,飞狗。500MW图传。4S5200电池。2200G.感度80.100.50.150.110.110 ...

你的感度侧面证实了我的理论哈  动力富裕强 感度相应就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兔子2怎么调参数呢  hj450机架 2212kv1000  30A电调 1047桨

兔子真心没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姿态感度调高些 其余先不变 试试 我的是 XA650 2.6kg 1047桨  感度  200 170 170 150

额 X4好像没有姿态感度这个选项..
不过我马上要换回猴子了..猴子的感度我调的比较高..200以下..

网友(2013-12-30):
努力学习只是中

网友F:
我也有个问题,请各位大侠分析分析 naza lite 主控 普通f450机架 郎宇2212 980kv 天行者40a 1147 感度180 165 130 150    姿态 170 150 不带支架、云台 gps模式 。 昨天调高了感度, 今天试机 飞了三块电 一切正常 回航时想试下飞机回正速度 左右***打副翼 飞机翻转直接撞地上 断了跟大臂 一根浆 电机转起来也一卡一卡的。不知何故?是不是感度调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个问题,请各位大侠分析分析 naza lite 主控 普通f450机架 郎宇2212 980kv 天行者40a 1147 感度180 1 ...

电机和电调不匹配 所以一卡一卡

网友:
必须顶一个

网友G:
有用,流民

网友(2014-04-15):
虽然完全看不懂,但是也要帮楼主顶!

网友H:
先收藏了,果断顶起,致敬!!!!!!

网友I(2014-07-15):
这样还新手?太谦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样还新手?太谦虚了!

比起设计者,使用者永远都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收藏了,果断顶起,致敬!!!!!!

网友(2014-08-28):
引用 楼主:
姿态感度调高些 其余先不变 试试 我的是 XA650 2.6kg 1047桨  感度  200 170 170 150

xa650pro 标配 ,狗h3-2d,狗3, 4s 5000mah 和5800mah,miniiosd,用多少合适

网友J:
楼主:学习了,但是还没有理解的很透彻,我的是飞越650,4108kv380电机,12吋的桨,6s5000的电池

帮忙我看看这感度有问题没有?缓慢下降时,稍微打副翼就会翻转,因此已经炸了四次了,我只有求助大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学习了,但是还没有理解的很透彻,我的是飞越650,4108kv380电机,12吋的桨,6s5000的电池

动力系统再次检查 不适感度问题

网友:
如果换成大电池呢,动力增加了,重量也增加了,感度怎么算

网友K(2014-12-05):
其实感度调低一些,多用点手还是要好些,总比感度高了一直来回的抽风搞得手足无措的好!我的就是感度高了抽风炸了好几次了!感度调低一点也许自稳要差些,但是至少不会炸或者不容易炸了。

网友(2015-01-15):
很好的经验  学习了

网友(2015-04-25):
引用 网友K:
其实感度调低一些,多用点手还是要好些,总比感度高了一直来回的抽风搞得手足无措的好!我的就是感度高了抽 ...

嗯嗯。。有道理!!!!!

网友:
就这个感度、
机架H4 680 单C扣
X3508S 700kv电机、铂金30A 电调
APC 1238桨、起飞重量是2700g
3S 10000mah电池

网友:
我的1.機子是飛越fy680 六軸機
2. 好盈電變40A

3.13吋槳
4.恆力W4822馬達
5.NAZA V1飛控
請教一下,感度如參數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