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也po下入魔历程,顺便晒下机队~~勿喷哈~~

楼主(2013-11-23):
先晒机队,都是小鸡,911,02s,cx250,比某些刚会悬停就一路上到700e的土豪差太多啦~~呵呵~~

本人小学初中就玩舰模,得过市级第一呢,不过是纸质模型,哈哈~~证书还留着~~
后来电动舰船,也拿过市级第三,10米直线竞速,好像是4秒11吧,船拿出来,外观绝对第一名,不过我的指导老师现在看来基本属于菜鸟,只管带学生,在舰船知识上基本也是空白,所以很难提高,因为那时候基本没有参考书,全靠自己的钻研,比如电机转速和螺旋桨的搭配,螺旋桨的叶型、进角、直径,叶片数量等,全靠自己逐一实验,效率很难上去。
比赛船型是柳叶型,类似现在的全封闭摩托艇,131直流电机,通过软轴直驱螺旋桨,2节5号电池,船走起来姿态非常漂亮,船舷两侧两个漂亮的水膜~~

比赛时被东高地少年宫的击败,他们用的是驱逐舰型,比我的快很多,后来交流时,我记得人家是3叶大桨,电机旁加了一个减速齿轮~~哎~~科技就是生产力,没有经验啊~

后来进入北 京市少年宫,开始给大学生舰模队打下手,那时候的遥控器件都很贵,而且没有国产货,记得见过那个舵机拉杆上还打着“made in japan”,一个舵机在90年时,好像要400人民币~~天价啊~~后来由于时间问题,就中途放弃了~~

扯远了,最近偶然的机会看到模型发展真快,经济也允许了,就像拿起来玩玩,通过一点时间的研究,感觉车没意思,船就两通道,更没意思,还要找水面,那么搞飞机吧,以前玩舰模,一直没机会弄航模(飞机),因为老师死死压住我不让我去航模队,只能搞舰模,算是圆个心愿吧。

飞机里面又是固定翼和直机,感觉固定翼对场地要求较高,而且飞机太简单,没有挑战,所以选了电直(油机危险,做舰模时听说过航模队启动油机时手指被打断的案例)。

选了电直,然后呢?从何入手?通过潜水,发现这个小四通耐炸,果断入手,练习舵面反应还不错,电池能飞6分钟以上,很不错,确实耐炸,到现在几十电,除了炸掉尾桨,捡起安上继续飞,别的没有出现过更换,随机带的配件依然躺在盒子里。

淘宝下单911是8月20日,这么算来入魔到现在已经3个月了~

9月初,入了二手神控D7E,上家刷了G大固件,短接了电阻,外加了凯斯利和911的高频头,增加两个三段开关,不错。

9月底入的二手02s,考虑这机有着大鸡的完整架构,dfc、轴传,比911多两个舵机~~无刷电机等等,结果没事总是修机,太不耐炸了,降落到草丛里都会扫齿~~还有那个销魂的大齿盘销子,只要一想到这个销子,俺立马菊花一紧,亚麻蝶~~赶紧过去吧~~

02s飞了一段时间,修了三段时间,有点不够玩了,而且,02s配件买起来真尼玛蛋疼~~切身体会啥叫“华坑”!!不过实事求是的说,华科尔做的东西除了贵以外,还是非常靠谱的,质量不错。

虽然02s俺现在只会四面,但忍不住手痒~~经过潜水,对450无爱,威力太大,噪音扰民,比较过250的cx250是最近刚装好的,调试基本完毕,等有空就飞啦~~

于是10月刚刚,就开始着手搞250,二手电装很快收齐,但空机收起来很头疼,要么是高配不肯拆,要么是山寨的不能再烂的东西,没法用,所以干脆进了cx250新机,开搞。

另外奉劝和我一样的新手们,最好还是有前辈带着玩,单飞确实是一步一个坎,全靠自己的毅力去克服,肯定碰得一头包,弄不好受打击大了还容易打退堂鼓,所以,有条件的还是就近加入个飞行组织吧~~也许还有MM呢~~~

BTW:各位模友称呼俺这个ID可能比较拗口,那就请把俺ID的前两个字对调,直接叫俺“提总”吧~~俺也弄个总当当~~

楼主:
cx250se 到手后,先把假装好的机身拆下单侧的两个侧板,检查一下金属件情况,然后用锉把碳纤侧板的各个切割口打磨一下,飞机毕竟有些震动,玩意和线缆摩擦,很快就会割破的,所以打磨一下,图个安心。拆的时候发现螺丝已经打胶,所以只拆了单侧的~~另一侧螺丝未动。

天龙的整体我感觉都不错,虚位很小,就是后从动齿轮组感觉不爽,塑料从动齿不平,转起来会上下窜动,下面的轴承感觉有些沙沙的动静,调试完成后再换飞越的吧。
大齿盘一如前辈介绍的,也是不平,换了富丽的,好些了,不过仅仅是好些,依然有些上下摆动,先忍忍,有空再拆下来调~~
尾单推挺好,顺滑,赞一个~~

电装部分选择经济实惠的斜盘银燕08DE,顺便买了三套金属齿,扫了以后慢慢用金属齿换,15+7元,很实惠哈~
电调好赢飞腾18A,电机飞越3900kv,电池3s800ma,锁尾亚拓425m;
为了减重,选了华科尔一体小三轴,同时入了2702和2618,调好了以后留下一个即可。

好了,下面就是具体调机过程:

大桨和尾桨调平,参见前辈 大碗喝酒 的帖子:
浅析静平衡与动平衡及航模直升机旋翼的平衡调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2798  受益匪浅。

华科尔2618(2612也一样)配合舵机码放位置的帖子,见俺的拙作:
关于华科尔2612、2618小三轴及舵机安装位置的说明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3028

关于电调位置和布线,可以参见本人帖子:
【重大改进!】所有抱怨飞机自旋会飘走的请进!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5663
这帖子从配重平衡角度解释了电调的位置应该放在哪里~~布线方面,为了便于检修,而且250好像也不太方便内走线,我都做了外部走线,也展示一下哈,欢迎交流!

左侧走线:

右侧走线:

(为配合机身左右平衡,现在电调已经转移到机身左侧,即尾舵机的另一侧)
图片中大家可以看到,我在舵机出线部分用了纤维胶带固定,防止拉扯出线造成破损。话说银燕08de的出线很不好,护套都在外面了,看上去很揪心,用纤维胶带固定就踏实多了~~

关于电调的调试,亦可参见本人的 帖子:
好赢18A电调紧急求助!!【已经搞定】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7067
假装完毕后,上了下秤,带头套342g,记得有前辈说他的250刚刚300g,遂就“超重的重量”吐槽一番;不过后来看前辈们的回复来看,这个重量已经算适中了,因为没有刻意减重,除了采用华科尔小三轴省了一个陀螺仪和连线的重量外,应该也没什么可能超重的地方。

现在依然没有最终确认的就是三轴的各项参数,按某前辈说的所有参数都调成50%位置,可以顺利起飞,不过在空中只要调整副翼或升降舵,飞机就像喝醉酒一样乱晃,搜了下帖子,据说好像是2618时代还是模拟斜盘舵机设计,而现在用的一般都是数字的,所以数字舵机相应速度过快,造成陀螺仪自动调整过度引起乱晃,加大balance delay即可,我目前好像调到了70%左右,稳当些了~
===============2013-12-02==================

上周六一天大风,没戏~
上周日还好,忙里偷闲试机。

balance delay调整到80%,副翼升降感度15%左右,副翼升降和行程40%,尾舵机行程看自己的舵机情况了,我的是50%左右,另外尾舵机拉杆放在第二个舵机孔里了。
试飞结果,可以稳稳起飞,空中动作非常灵活,不太好操控,但比以前好多了,控上的升降、副翼曲线10%左右,飞机有严重的金鱼尾,试了各种感度都不行,估计还要把舵机拉杆放到第一个舵机臂孔里吧。另外天龙原配皮带经过几十起落,已经明显变松了,捏住尾桨转大齿,会有打滑现象,需要把尾管往外调节一下以拉直。

电池感觉不给力,等感觉悬停无力时,连给我拉回来的时间都没有,直接就下坠了,估计过放鸟~
为了不过放,还是插上BB响吧,遇到大幅度爬升时,bb响还是要叫,估计电池性能不行了~~

测试了自旋,感觉除去金鱼尾,还能转上2~3圈,因为我是按照俺的土鳖方法配平了机身四面哈;但尾巴甩起来就控制不了了,只好脱离自旋状态。

但在一次自旋中,悲催的进入了无法停止的自旋~~
发现自旋无法停止后,果断收油坠机,飞机保持正直状态斜向下坠,最终挂到灌木丛中。

经检查发现,尾轴顶丝松动了~~5iMX 我爱模型~~旋转部件螺丝要打胶啊~~上次也是主轴顶丝松动,造成大齿连同主轴移位,大齿盘就轻微扫伤,这次是尾轴与尾桨连接脱离,直接炸机啊~~炸机倒是损失不大,主轴明显弯曲,横轴未拆,其他没有发现明显损伤;悲催的是主轴弯了以后,我还强行起飞了几十秒,现在想想不应该,这对于主轴轴承座压力太大了,伤了轴承就还要换啊~~

网友A:
450 桨的贴纸 贴错了

网友B:
同路中人,250  02s最爱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 桨的贴纸 贴错了

呵呵,配平了~~这只桨太轻,上下贴了4个标签,还缠了N圈透明胶带才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路中人,250  02s最爱

不过02s现在越来越不喜欢了,修起来蛋疼,配件买起来心疼~~出勤率还不如911呢,呵呵,而且现在有250可以折腾了~~

网友C:
提控兄,前段时间关注你的帖子,不知现在250调试的如何了?转起来涩的毛病解决了没有?

网友:
不明觉厉替代字数5iMX我爱模型....

网友D:
450是比250大。噪音也大。信不信你还是会入个450 我有2台250 就是喜欢他小,有大机的机构
但是250配件小 修起来麻烦。各种小问题。零件小加工 工艺要求高。所以除了亚拓其他厂家配件精度都很差。
尾波轴承等 各种轴承都易坏。相信我 你还是会入45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控兄,前段时间关注你的帖子,不知现在250调试的如何了?转起来涩的毛病解决了没有?

基本调试好了,主要是单飞,只能自己摸索,比较头疼的就是接收的各个感度、行程需要自己逐个测试,能飞稳了才行。

转起来涩现在看主要是皮带刚上机,比较硬,地面磨合几次就好了,不过天龙的皮带感觉不是很均匀,调好了以后换富丽或飞越的可能会好点。

调机目前看有三步,第一是十字盘水平,上下螺距要统一;第二是排震,主要是两个桨的平衡;第三是陀螺调试。

慢慢来吧~~感谢关注!

网友A:
换18元的 玻纤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0是比250大。噪音也大。信不信你还是会入个450 我有2台250 就是喜欢他小,有大机的机构
但是250 ...

肯定以后会继续上大鸡的哈~我尽量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
250调好了应该还可以飞,起码杀伤力小,需求场地小于450,零件精度来说,也不要求250能做啥高难度动作,到倒飞航线应该都可以实现;修机来说,修过02s,感觉250已经很好修了~~

所以,不着急~~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18元的 玻纤桨吧,,,,,,,,,,,,,,,,,,,,,,,,,,,,,,,,,,,,,,,,,, ...

今天调试时,未离地就侧倾大桨扫地,木桨还是很实惠哈,能稳定飞了,肯定不光玻纤,还要弄碳纤爽爽滴~~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以后会继续上大鸡的哈~我尽量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
250调好了应该还可以飞,起码杀伤力小,需求场地 ...

250的配件价钱基本和450差不多了。不过心情好最重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基本调试好了,主要是单飞,只能自己摸索,比较头疼的就是接收的各个感度、行程需要自己逐个测试,能飞稳 ...

忘了zhangpengsir兄还是jing_lee兄说皮带磨20起落会开始裂开,不知你有没有这个问题出现?

网友:
喜欢250级的顶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忘了zhangpengsir兄还是jing_lee兄说皮带磨20起落会开始裂开,不知你有没有这个问题出现?

他们说的应该是20电吧?俺的早有20起落了(3秒钟留空算不算1个起落?),目前感觉皮带渐入佳境,不急更换呢。

从前辈经验来说,皮带机10起落就要检查一下各个部位,皮带也算了,起码慢慢转一圈皮带看看有没有裂痕吧,毕竟皮带和轴传不一样,皮带算磨损件,轴传齿轮算易损件,两者差别一个是有寿命限制,另一个是不炸鸡基本没事~~

网友:
不是吧,我也刚组一台250轰炸机,进行到一半,也是2618v。泪牛满面。但是接收机方向不同,我用的是410m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02s现在越来越不喜欢了,修起来蛋疼,配件买起来心疼~~出勤率还不如911呢,呵呵,而且现 ...

楼主你好,我也是单飞,也有02S。其实02S练手很好,尤其是3D入门的时候,练倒飞悬停很给力。其实02S是非常耐炸的,只要把主轴和主齿轮的梢子拔掉,用网线穿过去绑牢,最好带塑料皮,不要仅用铜丝。以后炸鸡的时候,只会断网线,齿轮,大齿盘都不会有问题的,大大减少修机机率。我几次3D炸鸡都完好无损。就是拆脚架上的4个螺丝比较麻烦。但总比齿轮扫了换配件要强N倍了。外场飞的时候,带把小十字螺丝刀,带段网线就OK了。记得一定得这么改啊,呵呵。祝你爽飞。

网友E:
恭喜楼主渐入佳境!

250内部走线也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楼主渐入佳境!

250内部走线也是没有问题的……

嗯,等机器稳定了俺再考虑内走线哈,感谢前辈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以后会继续上大鸡的哈~我尽量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
250调好了应该还可以飞,起码杀伤力小,需求场地 ...

哈哈!期待上700!

网友F:
我在飞的时候发现了 天龙250有个问题   就是副翼舵打往右打多了会碰到大齿  我的副翼舵是低的那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恭喜楼主渐入佳境!

250内部走线也是没有问题的……

我去这个脚架真是好看!目测原装的零件换掉不少

网友C:
lz如果有闲钱可以尝试一下飞越的轴传套件啊~前段时间忘了在哪儿看到过,据说2s都带的起来,只是不能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在飞的时候发现了 天龙250有个问题   就是副翼舵打往右打多了会碰到大齿  我的副翼舵是低的那个

你可以通过控或陀螺设定一下舵机行程,一般好像不需要那么大舵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去这个脚架真是好看!目测原装的零件换掉不少

非耐的打折脚架,看着好看不如富丽的分体脚架耐炸~

眼力不错! 主轴、横轴、大齿尾桨是富丽,球头扣、主轴座、对转齿总成、尾巴、尾管、底板、主碳纤桨都是飞越,螺丝和金属尾舵机拉杆架是聚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如果有闲钱可以尝试一下飞越的轴传套件啊~前段时间忘了在哪儿看到过,据说2s都带的起来,只是不能炸

轴传皮传各有利弊,不用刻意追求,不过有机会肯定尝试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非耐的打折脚架,看着好看不如富丽的分体脚架耐炸~

眼力不错! 主轴、横轴、大齿尾桨是富丽,球头扣、 ...

好吧,我只看出来大齿尾管尾巴尾桨大桨底座脚架,看来天龙的只剩机身和旋翼头了,请教一下换了这些东西要多少米?
估摸着怎么也得300多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轴传皮传各有利弊,不用刻意追求,不过有机会肯定尝试下哈!

没没,我不是说轴传好,我450、200都只用过皮传。我只是上回准备下个250空机,结果听说了皮带会裂的问题,手抖了一下没买。对此事印象较深,正在观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没,我不是说轴传好,我450、200都只用过皮传。我只是上回准备下个250空机,结果听说了皮带会裂的问题, ...

02s是轴传,扫的我蛋疼。。。

皮带质量和装配不要过紧,应该还好吧,据说好多500级以上也是皮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顶贴!向楼主学习!

入沐兄是前辈了,岂敢岂敢~~

网友:
新手 只有一架飞机的飘过~!

楼主:
===============2013-12-02==================

上周六一天大风,没戏~
上周日还好,忙里偷闲试机。

balance delay调整到80%,副翼升降感度15%左右,副翼升降和行程40%,尾舵机行程看自己的舵机情况了,我的是50%左右,另外尾舵机拉杆放在第二个舵机孔里了。
试飞结果,可以稳稳起飞,空中动作非常灵活,不太好操控,但比以前好多了,控上的升降、副翼曲线10%左右,飞机有严重的金鱼尾,试了各种感度都不行,估计还要把舵机拉杆放到第一个舵机臂孔里吧。另外天龙原配皮带经过几十起落,已经明显变松了,捏住尾桨转大齿,会有打滑现象,需要把尾管往外调节一下以拉直。

电池感觉不给力,等感觉悬停无力时,连给我拉回来的时间都没有,直接就下坠了,估计过放鸟~
为了不过放,还是插上BB响吧,遇到大幅度爬升时,bb响还是要叫,估计电池性能不行了~~

测试了自旋,感觉除去金鱼尾,还能转上2~3圈,因为我是按照俺的土鳖方法配平了机身四面哈;但尾巴甩起来就控制不了了,只好脱离自旋状态。

但在一次自旋中,悲催的进入了无法停止的自旋~~
发现自旋无法停止后,果断收油坠机,飞机保持正直状态斜向下坠,最终挂到灌木丛中。

经检查发现,尾轴顶丝松动了~~5iMX 我爱模型~~旋转部件螺丝要打胶啊~~上次也是主轴顶丝松动,造成大齿连同主轴移位,大齿盘就轻微扫伤,这次是尾轴与尾桨连接脱离,直接炸机啊~~炸机倒是损失不大,主轴明显弯曲,横轴未拆,其他没有发现明显损伤;悲催的是主轴弯了以后,我还强行起飞了几十秒,现在想想不应该,这对于主轴轴承座压力太大了,伤了轴承就还要换啊~~

网友H:
刚入02S,还没到,看了这一贴心情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入02S,还没到,看了这一贴心情碎了

怎么会?

网友H:
引用 楼主:
怎么会?

02S这么脆,炸一下就要买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02S这么脆,炸一下就要买件

是,02s不适于新手,fbl100、80、scp,gcp适合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02s不适于新手,fbl100、80、scp,gcp适合些。

对了,D10控已经刷了别的固件。不会调。。。

楼主:
我是d7e,刷G大固件,收教程,或直接发帖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