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Y6机架450轴距10寸桨2212电机,大家给提点意见要备料啦

楼主(2013-11-23):
自己设计Y6机架450轴距、10寸桨、2212电机、机架450G、20MM碳管机臂大家给提点意见要备料啦

网友A:
你机架多重,电池要5000以上,电调直接飞腾或着铂金,ztw,蜘蛛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机架多重,电池要5000以上,电调直接飞腾或着铂金,ztw,蜘蛛也行、

机架450G

网友:
起飞重量控制在15oo克左右,5k电池应该有15分钟留空时间,看你怎么搭配

网友B:
碳管没必要那么粗,其实个人觉得2212级别的话12就足够,折叠件别用飞越的那种c卡,天气冷了太容易断,我八个都断了轴距450左右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管没必要那么粗,其实个人觉得2212级别的话12就足够,折叠件别用飞越的那种c卡,天气冷了太容易断,我八个 ...

一个轴上挂了两个电机呢,20的和16的差别不到10G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轴上挂了两个电机呢,20的和16的差别不到10G

不光碳管的重量差别,还有管夹和螺丝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光碳管的重量差别,还有管夹和螺丝重量

都算进去啦,我把零件的密度都输进去啦,自动生成的质量,不同管径的管夹外形不一样的,折叠件有推荐的款式吗,还是直接卸螺丝

网友C:
用4s或者3S电池的话,可以考虑我出的dys30A电调,超高性价比,我的X8就是用的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算进去啦,我把零件的密度都输进去啦,自动生成的质量,不同管径的管夹外形不一样的,折叠件有推荐的 ...

折叠件真心没什么太好想法了。。管夹其实不是最重的。。最终的是管夹上的那堆螺丝。。

网友:
建议换大点的电机,比如4006等,还有就是最好用4s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4s或者3S电池的话,可以考虑我出的dys30A电调,超高性价比,我的X8就是用的这个

升级用的,我还是用原来的四轴上的好赢20A电调,再买两个搭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叠件真心没什么太好想法了。。管夹其实不是最重的。。最终的是管夹上的那堆螺丝。。

嗯,只能用铁螺丝,很重,加螺母一颗近3克,我用了13个20MM夹,4个12MM夹

网友D:
这是什么软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软件啊

SolidWorks用他做立体图,然后出平面图在ARTCAM中生成刀路文件

网友:
还没飞起来就一切都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