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四轴__严重超载的f450,求最佳低成本升级方案

楼主(2013-11-23):
现有配置:

山寨F450+高脚架
X2212   kv980
好盈天行者20A
ACE   3s  2200  25c
1045碳尼龙
1987云台+鹰眼+1.2g图传

续航时间悬停3分半,bb响设定3.5报警

想上2216 kv880用1047 桨

电池换3s 5000

其他配置不变的情况下续航跟载重会有提升空间吗?

又或者上4006

网友A:
电池加大重量相对的也加重,就目前的机子来看好像已经余力不足..就算换到4006也需相对的加大轴距与桨面来获取更大的效益,换上5000的电池才有意义,不然顶多增加5分钟左右,效益实在不是很好,尤其60%以上的油门起飞随时会有失去姿态掉下来的风险

网友:
我也是2212配1147桨也比较吃力了,要么换F4006或者改X8,但那F450的架子不好改X8.省电性价比还是F4006 KV680。配1245桨。

网友:
建议换铝机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加大重量相对的也加重,就目前的机子来看好像已经余力不足..就算换到4006也需相对的加大轴距与桨面来获 ...

我的450挂无刷云台,狗,图传续航19分钟,电池5000mah 4s.5000mah 3s 16分钟
10g图传500米无雪花.

网友:
换1147试试

网友:
楼主 我2216 5000MAH3S 1045桨 带摄像头 图传10分钟悬停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9928
我的450 14.8停 也就是单片3.7 放到单片3.6还能更长
负重560G加图传osd等 20分 3.7

网友:
想改变续航时间,建议换掉这机架

网友:
腳架加云台太重了吧,, 換个輕腳架,云台直接掛机底,再試換1147槳試試....

网友B:
我的是大疆F450机架、4006 950KV电机配1047桨、好盈天行者30A电调起飞重量1760g、双2200mah 3S 30C电池留空时间保守8分钟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3205帖子在这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大疆F450机架、4006 950KV电机配1047桨、好盈天行者30A电调起飞重量1760g、双2200mah 3S 30C电池留空 ...

F4006  放在 650机架上好使么

网友:
表示减重是关键

网友:
why no use 5.8g图传

网友:
引用 网友C:
F4006  放在 650机架上好使么

应该可以、然后上1147桨、起飞重量2KG左右、
我一直都是用450机架、1047桨

网友:
没搞明白,为什么LZ的上中心板为什么是两块?
四轴的重量,已经不是斤斤计较,而是克克计较啊,

网友:
机架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