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 FPV安装起落架问题~~~

楼主(2013-11-23):
请问各位高手们,我载机冲浪者X8 配置大概为 朗宇2216 1250KV
电机
9*6仿APC桨,机头3S2200*2动力
电池
,
图传
单独供电3S900小电池还有一块1500mah的手机电池给DR500行车记录仪供电,A控,切糕433,1w图传在机尾,准备装个原厂起落架,前面俩轱辘,后面一个那种,请问各位高手,前面的起落架放在什么位置可以正常起飞,降落时最好不会栽到那~~

网友A:
玩电直的帮顶`~~~

网友B:
动力可以了,起落架能不装就不要了,电池最好一块3S或4S的,飞机重了,续航效果不明显,祝早日爽飞

网友C:
还是装上起落架吧,对设备有个保护。觉得装在重心或稍前一点位置比较好吧.

网友D:
我的是钢丝起落架,前起落架用扎带3点,暴力降落时可以撞毁脱离,后起落架用钢丝代替

网友E:
不用起落架,垫点保护滑片就可以!我的装2块2200的电池,总重1.2公斤左右,降落无压力!

网友F:
楼主,你的配置能飞吗?你把图传装尾部,重心还能配好啊?表示怀疑!

网友G(2014-02-08):
不错 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