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圆钢加工成六棱钢

楼主(2013-11-23):
只有普通车床怎样把圆钢加工厂六棱钢。请指教。

网友:
铣床可以,加工外六,普通车床等高手。。

网友:
直接买六角棒吧

如果没有分度盘 是加工不好的

网友:
热挤,冷拔,自制动力头铣,用车铣一体床,数控走心机。。。

网友:
造一6边形的凸轮带动车刀做六边形运动,装在主轴上。凸轮固定,大拖板安装毛坯。主轴中做一滑动的支撑。

网友:
还是去买六角棒吧,,,,,,,,要不就烧红了拿铁锤砸,,,,,

网友:
还真的有种机构可以车床加工六方
使用在手扳车加工阀门上
只是原理我没看懂

网友:
研究过,曾经改造了几台六角车床,效果不错.

网友A:
視頻找到,但看不明,估計也是走凸輪車內六角孔的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視頻找到,但看不明,估計也是走凸輪車內六角孔的原理。

赶脚局限性好大的样子     数量不多估计用铣床会比较划算吧

网友:
哦,同步转,几个刀片主出几边型?

网友C:
我有几吨六棱钢中间还带孔!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赶脚局限性好大的样子     数量不多估计用铣床会比较划算吧

局限性大是肯定,而且這樣削是超浪費,通常只在工件有六角加工位而不想換裝才這樣做。

网友:
如果会钳工,手工挫个六棱出来

网友:
红烧,挤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几吨六棱钢中间还带孔!要吗?

上图看看,什么材质

网友:
干啥用呢?不会是吃饱了撑的。

网友:
http://www.tudou.com/v/Wv_S0X_JUic/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车八变形视频原理

网友D:
用砂轮机磨吧!

网友E:
难度比较大啊,数控可以

网友F:
双刀速比3,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