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轴吊横幅有什么讲究,有何好方案

楼主(2013-11-24):
6轴吊横幅有什么讲究,有何好方案。3米长1尺宽的横幅

网友A:
可以用多一个通道,舵机控制放下

网友B:
随便找个地方挂住 最好在脚架上,然后横幅下面挂一点重物。

网友C:
横幅有2—3平方米的受力面积,相当于帆船的帆,有风的话就会受力很大,搞不好会变血滴子哦,。,。,。不过还是坐等试飞视频,

网友D:
额。。。挂竖幅。。。没有特殊装置的话必炸。
需要这样:
起飞前竖幅卷起来,起飞后达到足够高度后用靠舵机控制放下。
放下后,飞行器高度只能生不能降,降一点就会炸,竖幅下降速度太慢,挂配重效果也不明显。一下降就会缴到桨。
竖幅展示完了要下降的时候,再拨一下开关,让整个竖幅一起掉下来。掉下来以后拿走。然后正常降落即可。
整个放下的装置用轻木板和一个舵机+一小段钢丝即可。横幅需要用扎带改装一点点。
稍后上图,现在不方便。

网友E:
参考一下我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1793
,建议您注意安全,挂掉配重是必备的,最好弄个舵机,必要的时候扔掉横幅,免得出事故

网友F:
直接挂在脚架上就行!

网友G:
3米乘1米
你人拉起来看看
只要有风有多大的阻力
这么大拿飞机吊实在危险
安全第一

网友H:
很容易从天上掉下来,我摔过几次了

网友I:
用两个舵机挂着横幅上面的空心管,用一个舵机控制往下放,万一有情况,把挂横幅空心管的舵机打开,让横幅脱离机体,省的出问题。横幅的最下面用等长的管子做配重,遇见风就不会像旗帜那样来回的卷动。。。同时赞同7楼的做法。。。

楼主:
问题解决。悬吊方式和绳子捆绑方式正确,起飞降落注意技巧,一定悬吊重物。

网友J:
一样的想法,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