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1、舵机会发电报,2、有燃烧的声音,3、尾舵在震动。请各位帮帮手啊!

楼主(2013-11-24):
购机好多年一直没有拆包,最近终于下定决心练练。

练了一星期G4模拟器,想吐的时候上机玩几下。

其间有几次轻微小擦挂后,发现飞机起飞后机身总是向右倾斜。

通电对码后,发现前舵机有发电报一样的声音发出。
中间那个舵机有燃烧枯树叶、纸片一类的声音。
尾舵机发热,其连动轴、金属连接杆、尾叶片都会不时的震动

1.只是通电,不会出现这几个现象,3个舵机都非常安静。

2.只要对上码,3个舵机就分别开始发电报、搞燃烧、传震动,那怕关闭摇控开关也会继续出这类状况。

3.我先给机身连接好电池通电后,再去打开摇控器开关,一样可以对码成功,正常吗?

请教各位老鸟,如何处理?

是哪个部件坏了吗?这台机子还有修的必要吗?(起飞时间还只有3块电的时间,还真是个打短命的。)

我准备练完四面旋停+航线就换成D10+FBL80。(不知道还要等多久,也许又是个几年。)

如果不修,光练模拟会吐的。

如果将就起飞,机身一直向右倾斜起的。

该如何是好,纠结中。

请各位帮帮手啊,万分感谢!

网友A:
返厂吧,应该是舵机问题。不过四通机,修好小孩玩可以!大人还是要六通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厂吧,应该是舵机问题。不过四通机,修好小孩玩可以!大人还是要六通机!

请教,华科尔返厂是个什么状况?

华科尔返厂过程是怎么样的?

华科尔返厂需要什么手续?

华科尔返厂收费合理吗?

楼主:
华科尔返厂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华科尔返厂是个什么状况?

我只能回答你,配件跟贵。虽说不收维修费,但是配件的价格已经包含了维修费神马的了

网友:
这个悲催的小机子

楼主:
真的很悲催,四面悬停都还没过关就下课了。

网友:
有可能是舵机接触不良,不过这种情况少,我的机机就出现过,不过感脚LZ的机机可能是舵机有问题,或是主板有问题,周围有朋友有同机的话拿来一试便晓。

网友C:
喂不要误导新手好不好!舵机发电报是数字舵机的必然现象!数字舵机只要有信号接入就会不断地修正,所以会发出声音,舵机本身也会微微发热。尾舵机抖动是因为陀螺仪受到了扰动,这些都是正常现象。所谓的抖舵是飞机静止、信号不变的情况下舵机转动到肉眼可见的程度。

网友:
楼主说的都是正常现象

网友:
正常,尾巴动有可能是陀螺仪问题

网友:
舵机要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喂不要误导新手好不好!舵机发电报是数字舵机的必然现象!数字舵机只要有信号接入就会不断地修正,所以会发 ...

谢谢, 原来是正常的。为什么我对码后,关闭遥控器舵机还是有反应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原来是正常的。为什么我对码后,关闭遥控器舵机还是有反应呢?

抱歉前几天有点忙没上。那是因为接收机处于失控保护,会持续给舵机输出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能回答你,配件跟贵。虽说不收维修费,但是配件的价格已经包含了维修费神马的了

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喂不要误导新手好不好!舵机发电报是数字舵机的必然现象!数字舵机只要有信号接入就会不断地修正,所以会发 ...

学习

网友:
数码舵机吱吱响是电机每秒数十次不停正反转动发出的,450的电机在电调自检时发出清脆的滴滴声也是这个原理,配合设置卡,无刷电机可以奏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