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虚位会严重影响操控手感吗?

楼主(2013-11-24):
如题,只是想知道同架鸡鸡换上虚位大的舵机和虚位小的舵机在操控手感上有没有明早区别。手头鸡鸡上的933用了快一年了,感觉虚位有点大了,但仍健在,正纠结应不应该换新的,要是虚位对操控手感影响不是很大的话,就省点米不换了。

网友:
安全第一 切记啊

网友:
该换换齿轮了

网友A:
舵机也是有寿命的,如果飞了200个起落以上还是换新的吧,那天空中挂掉就不是一个两个舵机的价格了

网友:
舵机虚位对手感影响微乎其微。舵机的速度和力量才是真正影响手感的东西,对于有副翼来讲,舵机速度将直接影响手感,对于无副翼而言力量影响大一些,速度反而是其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也是有寿命的,如果飞了200个起落以上还是换新的吧,那天空中挂掉就不是一个两个舵机的价格了

200起落就换新,不至于吧?我的DS115已经500多起落,DS520已经800多起落了

网友:
933能换齿轮?

网友:
注意933的寿命。。。。

网友:
虚位在1mm晃动范围内问题都不大,舵机通电以后因为有修正实际体现出的虚位会小很多

网友:
3D的话影响不大,可能玩F3C的人要求会比较高

网友:
不是高手不飞激烈3D的话貌似你根本就没法体验出什么是虚位。

楼主:
既然如此,那为何还有这么多人很是在意舵机虚位啊?看来我的933可以继续服役了。

网友:
虚伪位大的舵机影响手感是必然的

网友:
我感觉 还是很明显

网友(2014-01-11):
无副翼,舵机虚位会掉高,而且必须降低斜盘感度,这样整个飞机,都不稳了,特别是悬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