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x4 一个电机抽筋 求解

楼主(2013-11-24):
之前没发现,后面飞发现一个电机抽筋,不管飞高还是飞低 都会抽,应该是哪里出问题呢?

网友:
没遇到过此问题,关注。。。

网友:
晃动 改低点

网友A:
电机固定螺丝松了,或电机座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固定螺丝松了,或电机座松了。

有魔友说是不是连接是用香蕉头,可是检查了没有用香蕉头的

网友:
我有一架4轴,用的X6也是有一个电机,时不时的就抽,也不知道为啥,没找出问题,
希望楼主找出问题所在后共享一下。

楼主:
说法很多,这2天忙,空了好好排查

网友B:
等待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待结果

老早整好了,是电调和电机的连接用香蕉头,直接把香蕉头下了,直接焊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早整好了,是电调和电机的连接用香蕉头,直接把香蕉头下了,直接焊死就好了。

哦,没看后面

网友:
我碰到过一次是电机的问题,后来我查电机,当然要把桨都卸了,绕过飞控,直接连电调电机,给油让电机转起来,手动去给电机施加阻力,或干脆堵转,注意安全,如果是电机有问题,因为各电机之间有个比较,很容易就找到问题了。然后再交换电调,确认一下,是电机还是电调的问题。

如果没问题再进一步查其他

网友(2013-12-24):
额,俺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