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轴电机抽筋问题求助

楼主(2013-11-24):
飞越6轴 零度X4飞控,不管飞高还是飞低,有一个电机抽筋,而且频率挺高的。一抽飞机就晃动很厉害。帮忙指点

网友A:
香蕉头问题,不要香蕉头直接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香蕉头问题,不要香蕉头直接焊吧~

您是说电调和电机的连接是香蕉头连接吗?6个电机中的确有一个是这样操作的。明天检查下是不是刚好是这个电机。
还有其他什么原因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说电调和电机的连接是香蕉头连接吗?6个电机中的确有一个是这样操作的。明天检查下是不是刚好是这个电 ...

我以前的多轴出现过这问题,后来改成直焊就解决了这问题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我的是连电调输入的香蕉头松了,处理后就不抽了

网友:
嗯,也遇到了,香蕉公头的问题,旋转那里接触不好,换了个就好了

网友:
俺以前的四轴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后来所有的电调和电机,都直接焊上,再没出现过抽的毛病。

楼主:
检查了,这个电调是最新好盈那种没有3根线的电调。
就是得自己焊3根香蕉头去插上去的这种。会不会是这样个原因导致抽筋?

借用网络图片:

楼主:
今天检查了,抽筋的不是连接这个电调的电机。电调线是转接焊的。所以问题不知道在哪里

网友B:
电调问题,把有问题的那个轴的电调对换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问题,把有问题的那个轴的电调对换试下

只能这样了,先调换电调,再调换电机,这样排查看看。不然抽的厉害实在不敢飞

网友:
让我来告诉你,你把电调的进角设置成高进角,问题自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