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的是JR控制 H3-2D云台 俯仰的?请教下设置

楼主(2013-11-24):
有谁用的是JR控制 H3-2D云台 俯仰的?请教下设置

云台没问题  连线都没问题
但是不知道  怎么分配 AUX2  跟AUX1  开控制 云台
      AUX微调跟 FLAP微调 不知道怎么分配
请JR或者有经验着解答
多谢

网友:
天地飞用户帮顶 希望楼主早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这个超级简单,只需要在配置输出里制定相应舵机对应旋钮通道就醒了g

网友:
FUTABA用户发来问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超级简单,只需要在配置输出里制定相应舵机对应旋钮通道就醒了g

是啊  简单 但是忘记怎么指定舵机 指定控制

网友:
天地飞9发来贺电

楼主:
JR控 现在感觉设置很麻烦

网友B:
找个舵机插在接收机AUX等几个通道,然后拨动你要的旋钮,看哪个有反应,再用连线插在飞控上对应控制狗思的通道上,应该就可以了,不用JR的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舵机插在接收机AUX等几个通道,然后拨动你要的旋钮,看哪个有反应,再用连线插在飞控上对应控制狗思的通 ...

似乎你们都不用这些控

网友C:
樓主jr有好多款控!您是用那一款沒說明清楚,怎幫的了您呢?
我是用 jr 9xii 我是用aux3控制飛狗的俯仰,

您說的 aux1 因該是收腳功能吧! 那是切換開關沒辦法使用
俯仰是要用側邊旋扭開關才行。

下圖模式可設定連動及開關位置對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jr有好多款控!您是用那一款沒說明清楚,怎幫的了您呢?
我是用 jr 9xii 我是用aux3控制飛狗的俯仰,
您 ...

我用的是XG14  飞控是NAZA V2 说明书上面说的 好像是  X1来控制 俯仰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jr有好多款控!您是用那一款沒說明清楚,怎幫的了您呢?
我是用 jr 9xii 我是用aux3控制飛狗的俯仰,
您 ...

还有空里面没有 你这个选项哦  MAST-THRO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XG14  飞控是NAZA V2 说明书上面说的 好像是  X1来控制 俯仰哦

这是调参软件  X2可以变动数字 但是X1却不行  连续都安装说明书连接  其实很简单 连线

网友D(2013-12-31):
我的是JR DSX9II   把AUX2通道设置FLAP LEV 就可以使用左侧的半旋钮开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JR DSX9II   把AUX2通道设置FLAP LEV 就可以使用左侧的半旋钮开关了

已经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