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F450加装遥控航灯

楼主(2013-11-24):
最近发现改造四轴成了我周末的主要减压方式,可能平时就是做培训的,习惯将自己小小经验分享出来,最近很多朋友看我发的F450图之后,都问我我的航灯哪来的,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高手勿笑

概述:
为了让我的F450看起来更酷些,将四个机臂都换成了黑色,好了,问题来了,每次飞起来超过60m后,我总是分不清头尾...就加装了一个遥控航灯解决这个问题,效果不错,白天80m的高度依然看的很清楚,当然,所有东西都是成品,我只是安装上而已...
我的遥控和接收:Futaba T14SG、6208SB接收机
改造新增的设备:可以通过接收机控制开关和四种模式的LED控制板(2路输出、平衡口取电)、白色LEDx2、红色LEDx2、绿色LEDx2、透明热缩管、3M较少许、扎带若干;

安装:

  • 将LED主控板放在F450的肚子里,平衡口取电线甩到肚子下,方便从电池取电;
  • 连接好LED,安排LED放置的位置,我是将白色LED放在前机臂朝前位置、红色LED前机臂朝下位置、绿色LED后机臂朝下位置(沿用我精灵的红绿模式,不用担心搞混了);
  • 总觉得直接把LED线缆用扎线带扎上太不整洁、太山寨了,拆了电调的扎线带,LED线从电调和机臂中间走过,干净了很多;
  • LED各就各位后,焊掉LED的电线,剪掉多余的长度,重新焊接;
  • 白色LED直接和电调用透明热缩管封装在一起,我担心过散热问题,后来经过试飞验证,电调一点不热,活的挺好;
  • 红色、绿色LED放在电机下方,不过用双面胶直接粘贴我担心不牢靠,所以剪了些透明热缩管套上,插一个扎带,再用双面胶贴在背面,粘到机臂上,扎带一拉,热缩管一吹,很结实;
  • 将LED控制板的信号线连接到接收机闲置的第7通道,准备试试;

调试:

  • 找到遥控器的一个闲置的开关,设置控制第7通道,作为灯光开关;
  • 遥控器灯光开关拨到关闭状态;
  • 连接LED控制板的取电口到电池上,连接电池到F450上;
  • 拨动开关,好了,在下面的这四种模式中来回切换,看起来不错吧~!~哈哈
默认关闭状态,开始切换:
一:白、红绿全部长亮;
二:白、红绿交替闪烁;
三:白色长亮,红绿闪烁;
四:白色闪烁,红绿长亮;
再来一次,关闭了。。。。

补充一个LED控制板的说明图

(个人联系方式请发到模友交流栏目,版主留)

网友A:
通道多就是好,请问常亮和闪烁是怎么实现的?LED控制板哪里买的?

网友B:
同问 控制板哪买的 LED 灯哪买的  怎样安装  焊接的

网友C:
是不是还有个控制板啊???

网友:
麻烦给个控制板的链接啊。。。

网友D:
我也是遥控开关,可惜没有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多就是好,请问常亮和闪烁是怎么实现的?LED控制板哪里买的?

设定一个开关后,拨动一下,切换一个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还有个控制板啊???

是的,还有个控制板,不过放在肚子里了,忘记拍照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 控制板哪买的 LED 灯哪买的  怎样安装  焊接的

LED控制板和LED灯是插头形式的,我是焊接的LED灯那里,剪短了长出来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道多就是好,请问常亮和闪烁是怎么实现的?LED控制板哪里买的?

X宝有很多的,可以去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LED控制板和LED灯是插头形式的,我是焊接的LED灯那里,剪短了长出来的线。

还有, LED灯 供电 直接用 4轴的电池啊, 这样就减少4轴飞行时间了吧。。

网友:
楼主也很能折腾!
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 LED灯 供电 直接用 4轴的电池啊, 这样就减少4轴飞行时间了吧。。

不到2A的电流,对飞行时间影响基本忽略不计的,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到2A的电流,对飞行时间影响基本忽略不计的,呵呵

嗯 是这样啊, 我还以为要在外接个电池单独供电,。
你的板子哪里买的啊 ,还有用的什么LED 等,喜欢亮点的,, 有重灯带条,很不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

嘿嘿,谢谢,天气冷了,估计这个周末也就最后一次飞了,收飞了几块电池,手就动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遥控开关,可惜没有档位

谢谢帮顶~

网友:
我夜航也都是靠燈來辨視方向

网友F:
楼主也是灯光技术宅!我的六轴还没有做就考虑LED灯了,不知道楼主的LED亮度如何?在远处效果如何?有机会把货物具体型号发来看看吧。很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也是灯光技术宅!我的六轴还没有做就考虑LED灯了,不知道楼主的LED亮度如何?在远处效果如何?有机会把 ...

亮度非常好,晴朗天气60m高度可以清晰辨别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也是灯光技术宅!我的六轴还没有做就考虑LED灯了,不知道楼主的LED亮度如何?在远处效果如何?有机会把 ...

TB搜索多旋翼 防撞 切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TB搜索多旋翼 防撞 切换

xiexie楼主

网友F:
六轴690的机器怎么弄呢?想弄个红蓝色的是不是有***的感觉?但是如何分配分前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六轴690的机器怎么弄呢?想弄个红蓝色的是不是有***的感觉?但是如何分配分前后呢

呵呵,我当时也考虑过红蓝,后来想想和精灵保持一致,就用的红绿。如果是我的话,前面两个用红色,后面4个红其他一样的颜色,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当时也考虑过红蓝,后来想想和精灵保持一致,就用的红绿。如果是我的话,前面两个用红色,后面4个 ...

已买了,还是装4个灯吧
装多了乱。中间两个不装了

网友(2014-02-26):
其实买个有刷的电调就可以

网友:
PM个链接

网友G(2015-02-09):
我很早就想弄航灯了  一直苦于找不到控制板  能给个淘宝链接吗?跟你同一款的,万分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很早就想弄航灯了  一直苦于找不到控制板  能给个淘宝链接吗?跟你同一款的,万分感谢了!!!

这款已经没有货了,是一个小数量订单,我买的尾货。。。
现在用氙气灯,效果更好,可以翻看我的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已经没有货了,是一个小数量订单,我买的尾货。。。
现在用氙气灯,效果更好,可以翻看我的帖子

关键是控制板,等比较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