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保险管坏了,求大侠解答

楼主(2013-11-24):
天7保险管坏了,需要买什么样的保险管来换。。急急急急

网友A:
0.3A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样的

我朋友拿去玩了,说保险管坏了,说换一下就好,我也不懂得修,所以想请教一下,换后会不会不稳定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0.3A的就行了。

好的,谢谢。我去试试看

网友C:
保险管两端的金属头上面会有A表示。

网友D:
换上不会不稳定的,只是平时需要注意电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险管两端的金属头上面会有A表示。

谢谢。今天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上不会不稳定的,只是平时需要注意电池电压

好的,谢谢

网友E:
天7哪来的保险管?天7是用一段很细的PCB作为保险,附近有个稳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天7哪来的保险管?天7是用一段很细的PCB作为保险,附近有个稳压管。

是呀。我也刚想明白,遥控器里应该没有保险管的。

网友:
把图贴出来诊断一下。。。。

网友F: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借宝地俺见识了!

网友:
lz的天七若PCB上哪条供电回路上很细敷铜线因某种原因开路后,可以直接以0.25A或0.3A的熔丝管焊上应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借宝地俺见识了!

同感

网友:
天7没有保险管,只有一根很细的覆铜板线和一个稳压管(大家都说过了),我的天7前几天也是电源部分烧坏了,不小心接到12v的电压上,稳压管和那根覆铜板线都烧断了,后来换了一个稳压管(6.2v的)和一个很细的铜线,就可以了!

网友:
大家给个图片看看

网友G:
发个图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