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大了 火大了S800第二次炸机!!!!!!!

楼主(2013-11-24):
先来说说配置:
s800升级减震套件+EVO机臂
飞控是WKM   另装2.4G蓝牙电台+IOSD mini

遥控:JR xg14

第一次炸机是3天前 和DJI沟通 可能导致炸机的原因是我电池重心问题 起飞有点打太极, 好吧这个不去管它  买了机臂 晚上修复

所有准备都好了 .结果 测试飞行 后空翻 打掉后面的两个大桨...我真的火了  能让我飞一次吗?????

楼主:
各位大神帮我看看!!!!!!!!!!

网友:
这样的飞机起飞前应该叫个助手帮你举着试一下

网友A:
感度低了吧

网友:
建议您测试一下电机的旋转方向是否都正确。

网友B:
我的是没事少飞,就少炸!

网友C:
好多蓝色的电池啊 挂那么多做啥呀

网友D:
感度不对,你这样算重心的位置估计不准确。貌似看你的遥控器校准还没做好

网友E:
楼主您好,对您的问题表示关注。请问测试飞行中出现后翻是否电机起转一推油就后翻?电机声音有无异常或是有无若干电机过热?飞行前是否进行过电机测试。请提供详细信息,我会协助您解决问题。
在炸机后,无论是否电机原因,都要检查电机,确保电机正常后再飞行测试。建议把IMU装在靠近飞机重心位置。

网友:
楼主应该是没做好前期调试

网友F:
楼主这是挂了多少电池啊......

网友G:
只有說炸了兩次, 請解說炸的情況,怎炸也是一個線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低了吧

我是按照官方推荐的感度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是挂了多少电池啊......

因为没有挂云台 那电池配重的。第一次没挂 炸了3个机臂 DJI说是因为重心的问题 现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您好,对您的问题表示关注。请问测试飞行中出现后翻是否电机起转一推油就后翻?电机声音有无异常或是有 ...

飞行测试前全部都用调参软件测试电机的.所以电机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有說炸了兩次, 請解說炸的情況,怎炸也是一個線索

推杆 直接后空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度不对,你这样算重心的位置估计不准确。貌似看你的遥控器校准还没做好

遥控器校准好了哦 .有稍微的偏差没有问题.还是指在中间的绿色位置.

楼主:
我是看官方视频安装的,,

网友H:
后空翻???看看M1---M6的信号线和中心板上的插口是否对应,中心板上的插口可是八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后空翻???看看M1---M6的信号线和中心板上的插口是否对应,中心板上的插口可是八口的

我用调参测试过电机了 换了机臂 所以斗测试了

网友I:
楼主最大的问题可能出现在了接线上,一定要仔细检查m1--m6的接线是否跟飞控上的标号对应,(注:m1电机是飞机机头右数第一个,然后逆时针类推)。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没事少飞,就少炸!

我是给钱才飞,不给钱坚决不飞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因为没有挂云台 那电池配重的。第一次没挂 炸了3个机臂 DJI说是因为重心的问题 现在没有问题.

原来是配重,要是真上这么多电池,那可够吓人的!

网友:
如果真像楼上说的接错线,我感觉机臂是几号不会看错,能产生误会的,反而是中心板上的电调接口,那个有可能接接错

网友:
发表回复 回帖后跳转到最后一页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最大的问题可能出现在了接线上,一定要仔细检查m1--m6的接线是否跟飞控上的标号对应,(注:m1电机是飞 ...

这个试飞前都检查过了 没有问题 ,我也不会没事拿s800炸着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是配重,要是真上这么多电池,那可够吓人的!

是的 云台没有到 只能先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是给钱才飞,不给钱坚决不飞

你比我利害!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 云台没有到 只能先这样了

找出炸机的原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出炸机的原因了吗?

今天中心板全套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同情楼主

返厂 让DJI折腾去吧

网友:
表示同情啊

网友:
安慰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中心板全套返厂...

期待好的结果!

网友K:
连炸两次?点击有没有检查?

网友:
坐等 看结果 希望 楼主 飞行成功

网友L:
话说楼主有检查过 主控和S800的输出连接没??那里会不会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连炸两次?点击有没有检查?

检查了...我很仔细的好不好 也不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话说楼主有检查过 主控和S800的输出连接没??那里会不会接反了。。

肯定没有.futaba的接线也插不反.安装前 DJI所有视频看了遍

网友:
楼主就当破财消灾吧

网友:
没结果了吗?

网友:
你感觉你的感度爽吗

网友M:
飞机预起飞时候,前后左右打杆看飞机是否往正确方向倾斜的意思就知道正常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飞机预起飞时候,前后左右打杆看飞机是否往正确方向倾斜的意思就知道正常不了。

这些都测试了的 现在等DJ回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看官方视频安装的,,

大哥你哪找的中文官方视频?求网址,我的事小精灵

网友(2014-02-22):
遥控器油门反了吧,没校准遥控!哈哈,你也遇到了,恐怖。。。。。。。。

网友:
查出问题给我们大家分享分享哈  我看着也奇怪的

网友:
桨的转动方向或是设定旋翼类型时错了吧,没有确认吧

网友:
关注大疆回信。期待楼主公布炸机原因。

网友:
好帖!虽然很惨痛 大家一起找原因!

网友:
都上这个配置了 还用JR的控 建议换个FB 14sg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多蓝色的电池啊 挂那么多做啥呀

也许是配重,用来调整重心的。

网友:
都没问多重,动力电那么一大坨,看起来很重。。。另外iOSD数据贴出来也好帮着分析分析。。。

网友:
这个,我是地面固定加油门试过了操控正常才试飞的

网友:
哦,是iosd mi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