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A/2.4G遥控,你们都用左手还是右手油门

楼主(2013-11-24):
玩坦克改坦克这么久了,一直都是用HL玩具控,现在想换
天地飞6A/2.4G遥控,有左手或右手油门的,不知道用那边的好操作,问下用过的给个建议,另外TK22模型坦克集成电调,声组这个可以好这个天地飞6A/2.4G一起用的吧?

网友A:
飞机控油门的概念是油门杆上下不能自动回中位,然而坦克和拖头之类的操控前进后退的杆子是最好要能自动回中的(至于为何自己想想便知,模型安全方面),所以你平时习惯左摇杆前进后退的话,那么就买右手油门的飞机控,反之亦然。飞机控的油门杆不是坦克的油门,飞机控的升降杆才是坦克的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控油门的概念是油门杆上下不能自动回中位,然而坦克和拖头之类的操控前进后退的杆子是最好要能自动 ...

解释的很清楚啊,谢谢了,终于理解了

网友:
玩坦克的其实还是左手油门空合适,原因NBA说得很清楚。大多数人还是习惯右手杆控制坦克运动,左手杆做附加动作。就像恒龙系列的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