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售后帮看看 OSD 只有NTSC制式输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11-24):
      新买的SX普及版IO V2 昨天测试发现飞控调参软件OSD选项,无论你怎么选PAL 制式输出飞控都只有NTSC制式,

      具体状况:将狗的拍摄模式制式选择PAL OSD画面就无法叠加,非得将狗的制式选择为NTSC制式才能叠加,手上的另外两套飞控用同一个OSD模块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怀疑是飞控的问题,另外即使你选择云台模式,OSD的地平线还是PFV的模式,无法选择,反复上电多次都是这样的状况请XA的售后忙看看!

楼主:
看来没人遇到过和我同样的问题/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样是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样是事情

你是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