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推进泵!

楼主(2013-11-24):
我无意中在淘宝看到有刷推进泵,使我想把我改了2次的玩具船壳7004,想买来玩玩!                                 我的想法是:改双推进泵来,用有刷一拖二电调,上3S搞起!

网友A:
可以上无刷 还是很猛的

网友B:
3S受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上无刷 还是很猛的

这个改不了的,只可以上有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受不了的!!

那上多少的?

请问请问你:怎样用一个舵机控制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改不了的,只可以上有刷电机!

可以的  就是联轴器有点麻烦 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上多少的?

请问请问你:怎样用一个舵机控制方向?

舵机直接连在喷口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上多少的?

请问请问你:怎样用一个舵机控制方向?

2S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直接连在喷口上的

我知道连接在喷口上,但是两个合在一起!     转方向的时候同时转,这样我就可以就用一个舵机了!

网友C:
我买了,实话说这是玩具级别的,震动不小.不过之前有人发贴改了无刷看起来跑的也很欢.
如果真要用,建议把联轴器换个好的双面有顶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实话说这是玩具级别的,震动不小.不过之前有人发贴改了无刷看起来跑的也很欢.
如果真要用,建议把联轴 ...

有没有联轴器可以上无刷电机,又可以把这个东西连在一起的?                             有没有那改了无刷的网址,给我看看..........

网友D:
大家都想要高效金属喷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联轴器可以上无刷电机,又可以把这个东西连在一起的?                             有没有那改了无 ...

忘记了是2还是2.3mm的联轴器, 直接能上2030/2040无刷的啊,只是虚位稍大不如那些铜连轴的精度高. 无刷电机再大也没必要了吧

网友:
我发现型号小了点?有大一点的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忘记了是2还是2.3mm的联轴器, 直接能上2030/2040无刷的啊,只是虚位稍大不如那些铜连轴的精度高. 无刷电机 ...

我也没想上无刷电机上去,觉得这样简直浪费了,材料都是玩具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家都想要高效金属喷泵。

没有搞过这玩意,想拿来搞搞!

网友:
请问有谁用过tobo上的金属喷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