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起飞翻机,求助

楼主(2013-11-24):
F550的架子,好盈天行者40A电调,XXDA2212电机,V2控+G 花牌3S5100MAH电池,华科尔10+RX1002,电调油门形成已做,控的设置和连接都是按论坛大神的指点做的,V2的调参设置是V性6旋翼,感度是170.170.150.140.170.170.问题是试机时发现一面的电机转速快了,转速器测得怠速时1号电机6700转,2号4000,3号6400,4号4000,5号6900,6号3700.油门推到50%1号11000,2号10200,3号11200,4号10300,5号11300,6号10000。给电调再次做了油门行程,问题没有解决。手动模式和姿态模式都是推油到起飞就直接翻!

网友:
估计是飞控问题

网友A:
看看连接线是不是对  之前也遇见过,发现时连线有问题

网友:
马达这么小,用40A的电调干什么啊,我刚装好的机器,也是550的,用的20A的就行啊。能使马达小,电调太大的原因么?

网友:
确实电调不用那么大,电机也烂,但都不可能是翻的原因,传感器方向错误,桨装反是可能原因。

网友:
楼主 我也和你遇到同一个问题。刚组装好的大疆550套机 但我的是NAZA lite飞控。刚要起飞就翻机 郁闷啊 怎么回事 都检查好几天了

网友:
检查每个电机的转动方向是不是和要求的一样,还有浆是否装反了,电调的行程校准了无误了吗?

楼主:
电机转向,正反桨安装都看了,电调的行程校准了,传感器方向按照箭头指示装的,电调确实买大了
捣鼓了两周都没搞明白哪的问题!这下直接换了飓风C4108+好盈铂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连接线是不是对  之前也遇见过,发现时连线有问题

连线是按照泡泡大神的帖子装的啊!

网友:
直观看,电调有点大,电机换换牌子,貌似电机怠速有点大。大家都说了的。

楼主:
电机的问题!我一气之下直接换了飓风C4108+好盈铂金

网友:
往哪个方向翻,肯定是对面的动力有问题,第一,浆反向,第二电机反向,在起飞前看看是不是转向问题。先排除机械问题。

楼主:
改天我做下手持测试,判断是不是机械问题。

网友B(2015-03-08):
结果怎么样了我也是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果怎么样了我也是这样啊

这个!!我是全都拆了后再次查看说明书啊,论坛知识什么的后装上就好了。估计是那个电机转向或者是正反桨装错了。现在都玩悟 了!X8自己也组了个1都是一次就成功起飞!再也没遇到过这个问题。你再看看相关的知识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线是按照泡泡大神的帖子装的啊!

你按照大疆官网的550视频在检查一次,我也遇到过三天才找到毛病线插错了,冷静一下思维不要按一个想法去检查,

网友:
线没接错的话就是没有校准naza飞控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进软件重新校准一下就行了,注意校准时保持飞机静止

网友:
浆是否装反了?电调与飞控连接顺序是否接对?飞控校准了吗?

网友:
换好盈天行者20A电调,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