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维宏系统的对刀功能如何使用?

楼主(2013-11-24):
自己按照接线说明安装好了维宏系统,但是不知道对刀功能该如何很好的实现。本人分别从维宏卡上的对刀端口和G口接出两个线,一根夹在刀具上,一根接在对刀块上。但是本人的机器是全金属的机器,只要将对刀块放在金属的工作面上,实际上就使得刀具和对刀块接通了,导致无法对刀,所以目前只好在对刀块下面垫一块绝缘的pvc板,但是用起来很不方便,不知我的这种接线方法是否有问题,或者还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两根线不能随便接,对刀端口出来的线接到对刀块上,g接到刀具上,不是陶瓷轴承的话接到机身上也行

网友:
把对刀块的尺寸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根线不能随便接,对刀端口出来的线接到对刀块上,g接到刀具上,不是陶瓷轴承的话接到机身上也行

我是这样接的,因为对刀块也是全金属的,所以一放在金属工作面上,实际就接通了两根线而导致无法对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接的,因为对刀块也是全金属的,所以一放在金属工作面上,实际就接通了两根线而导致无法对刀。
...

垫块塑料板在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