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精灵使用廉价云台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11-24):
内容已清除

网友A:
NAZA的云台输出本来就搭载了自稳信号了。 你接到你的无刷上,当然有问题啦。

无刷云台应直接接到接收机额外的输出通道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A的云台输出本来就搭载了自稳信号了。 你接到你的无刷上,当然有问题啦。

无刷云台应直接接到接 ...

受教了,原来这样。

网友B:
楼主的控很牛啊,都改什么上去了。

网友C:
楼主把精灵的控加了什么啊,这么复杂,看起来很牛的样子!

网友D:
控上的按键都是干吗用 的~~专业啊

网友E:
你的航向角抖得很厉害啊,参数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控很牛啊,都改什么上去了。

最上面的两个电位器右边是控制云台俯仰(带自动回中),左边的扩展出来还没用上,再下来一点中间的电位器也是云台俯仰的(不带自动回中),这个充当俯仰微调。然后再下来的就是遥控器备用开关,因为原装的遥控器开关这样容易不小心关掉,所以并联加装了这个开关。遥控器内置了四块电池方便为图传和显示供电,必要时候还可以连接精灵用来测试或者调参,所以上面2个三档钮子开关控制四块电池切换,下面2个钮子开关控制内置电池指示灯开关(指示灯在两开关中间)。PS:最下面的两个钮子开关等有时间有需要就改成无线电池报警器接收端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把精灵的控加了什么啊,这么复杂,看起来很牛的样子!

    看起来复杂而已,其实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啦。    最上面的两个电位器右边是控制云台俯仰(带自动回中),左边的扩展出来还没用上,再下来一点中间的电位器也是云台俯仰的(不带自动回中),这个充当俯仰微调。然后再下来的就是遥控器备用开关,因为原装的遥控器开关这样容易不小心关掉,所以并联加装了这个开关。遥控器内置了四块电池方便为图传和显示供电,必要时候还可以连接精灵用来测试或者调参,所以上面2个三档钮子开关控制四块电池切换,下面2个钮子开关控制内置电池指示灯开关(指示灯在两开关中间)。PS:最下面的两个钮子开关等有时间有需要就改成无线电池报警器接收端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上的按键都是干吗用 的~~专业啊

    这个,不敢称得上专业啊!只是方便我个人使用而已...    最上面的两个电位器右边是控制云台俯仰(带自动回中),左边的扩展出来还没用上,再下来一点中间的电位器也是云台俯仰的(不带自动回中),这个充当俯仰微调。然后再下来的就是遥控器备用开关,因为原装的遥控器开关这样容易不小心关掉,所以并联加装了这个开关。遥控器内置了四块电池方便为图传和显示供电,必要时候还可以连接精灵用来测试或者调参,所以上面2个三档钮子开关控制四块电池切换,下面2个钮子开关控制内置电池指示灯开关(指示灯在两开关中间)。PS:最下面的两个钮子开关等有时间有需要就改成无线电池报警器接收端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航向角抖得很厉害啊,参数是多少?

默认的,没留意看。不过应该是云台问题吧,因为悬空的时候我留意到云台在颤抖...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上面的两个电位器右边是控制云台俯仰(带自动回中),左边的扩展出来还没用上,再下来一点中间的电位器 ...

感谢楼主细心回复,这功能也太全了吧。牛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来复杂而已,其实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啦。    最上面的两个电位器右边是控制云台俯仰(带自动回中) ...

这控改的,太全面了,牛人啊!
不过唯一的问题就是DJI的控距离不行啊......

网友F:
求楼主背景音乐,另外问下,精灵好使不,在室内飞(3米高)有问题嘛?

网友G:
楼主这么折腾遥控 为啥不买个第三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么折腾遥控 为啥不买个第三方呢

有钱的话,会买的,现在折腾只是满足现在的需求而已啦。

网友:
请教楼主找到问题了吗
航向抖动解决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求楼主背景音乐,另外问下,精灵好使不,在室内飞(3米高)有问题嘛?

背景音乐...忘记了...精灵最好不要在室内飞,去室外少人的地方飞...背景音乐记起来了,好像是《free loop》...

网友(2014-01-19):
楼主在不在,加Q892206390   想问下,精灵2用多大的锂电代替原来的四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