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技术贴待讨论】为难飞的Extra300加装涡流发生器(更新试飞报告,3D神器)

楼主(2013-11-24):
入手这架Extra300半年了,很多人觉得它不好飞,我也是飞了2、3千起落的固定翼了,第一次碰到这么难飞的3D机。调整了很多次,加了翼尖小翼,设了襟翼升降混控,已经比原来好飞了不少,但是仍然有偶尔抽风的毛病。一架会“抽风”的3D机飞起来总是胆战心惊的。
突然想起来看过个帖子,给3D机加上涡流发生器会好飞很多,所以打算试一下。结果会如何,试飞后上报告

另外,我无意间发现这个飞机倒飞比正飞更稳定,而且倒飞时的操纵性也更好。原来,坑爹的厂家把飞机做成了下单翼!!3D机一般是中单翼的,下单翼飞机天生的横向不稳定,所以需要用上反角弥补。而此机是不带上反角的下单翼飞机,正飞时横向不稳定,所以转弯很容易“螺旋”————不是失速尾旋,是失去稳定性的急盘旋下降。下一步改进应该是增加上反翼尖。各位拭目以待

搜索 涡流发生器,有论坛其它高手的实测贴和安装方法,这里暂不介绍。

加装涡流发生器后第一次试飞,11月25日,7点,无风。
在机翼上表面增加了8个涡流发生器,机头座舱前2个,垂尾前缘2个。机翼下表面没加。
这个机已经飞了30多个起落,我已经很熟悉它的脾气了,所以小改动就能感觉出来。
1.对稳定性的影响
飞机一离地,就迅速抬头,“飘”了上去,明明是对称翼型的飞机,却像是平凸翼型,升力一下提高了不少,估计提高了30%以上!抬头力矩很强,所以我推了一点微调就稳了。可能是因为涡流发生器左右安装不对称的缘故,副翼微调也需要修正一下。横向稳定性有少量提高,急转弯时的“抽风”改善了,原本这种“抽风”会迅速发散为难以改出的尾旋,现在一旦“抽风”,只要减小杆量,飞机就会很快停止晃动。
2.对失速性能的影响
接下来试几个动作,无论是正飞还是侧飞,迎角可以更大了。这架Extra300原本在大迎角飞行时有摇晃的毛病,迎角30度以上就很难飞了,现在迎角拉到45度仍然不会发生大幅度的晃动。临界迎角提高10度不是吹的!
3.对滚转动作的影响
由于涡流发生器只加在了机翼上表面,导致横滚受到一些影响,感觉更像是平凸翼型,所以如果要想更流畅地飞3D动作,最好把机翼两面都加上涡流发生器,以免升力的不对称。
4.对平飞速度的影响
阻力增加,平飞速度降低了一些(大概是原来的80%吧),但是使操纵更加从容了,所以反而更经得起暴力飞行。这架飞机比较重,所以平飞需要较快的速度,而现在最小平飞速度也降低了,只有原来的70%左右,降低了着陆的操纵难度。
5.对升阻比的影响
原本一收油门就会像石头一样掉下去的飞机,现在获得了一点滑翔性能,同样使着陆更安全,不会像原来一样不小心就拍地上了。

由此可见,加装少量的涡流发生器就已经让难飞的飞机变得好飞了许多,如果是好飞的飞机,那性能将如虎添翼。

未完待续,下一步是机翼下表面加装涡流发生器,尽请期待

网友:
什么效果?

网友:
等待结果。

网友A:
同等结果  希望楼主还能科普一下原理

网友B:
这个机翼是空心结构,那么它的抗扭转性能是不是不够好呢?一旦受力大一点就会变形导致抽风。
我原先有一架50e,一开始飞着还行,大大小小炸过几次都修复了,飞到后来一拉杆就滚转,把机翼倒过来装就不会有这个现象,但是一推杆毛病就又来了。
判断是机翼刚度不够了,你这个莫非也存在变形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翼是空心结构,那么它的抗扭转性能是不是不够好呢?一旦受力大一点就会变形导致抽风。
我原先有一架 ...

不是,这个飞机最大的优点就是刚度极好,就算用手用力拧机翼也不会有明显变形,跟木机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等结果  希望楼主还能科普一下原理

等飞完了开新帖介绍

网友C:
这个在真飞机上是提高失速迎角,和增加升力用的,一般只装在外侧机翼尖附近,整个翼展装这个好像不可取吧,期待楼主的试飞报告。

网友:
等待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在真飞机上是提高失速迎角,和增加升力用的,一般只装在外侧机翼尖附近,整个翼展装这个好像不可取吧, ...

外翼用翼尖小翼,我已经装了...
至于加整个翼展,我是看了这个神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2104&highlight=%CE%D0%C1%F7%B7%A2%C9%FA%C6%F7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飞完了开新帖介绍

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翼用翼尖小翼,我已经装了...
至于加整个翼展,我是看了这个神贴...
http://bbs.5imx.com/bbs/forum. ...

帖子我看完了,我也得试试

网友D:
是不是像KF翼型一样,以减小升阻比为代价,换取大的失速迎角?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外翼用翼尖小翼,我已经装了...
至于加整个翼展,我是看了这个神贴...
http://bbs.5imx.com/bbs/forum. ...

那个“神贴”是我发的。一般来说泡沫机的表面已经有细微的凹凸不平,产生了一定的涡流效应。所以我的感觉是再装VG效果不会太明显。对轻木蒙皮飞机的帮助要大些。不是想泼你冷水,只是觉得你期待值很高,不想你因为效果不明显而回来骂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像KF翼型一样,以减小升阻比为代价,换取大的失速迎角?

不完全一样,以增加阻力为代价,换取更大的升阻比,比kf翼型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神贴”是我发的。一般来说泡沫机的表面已经有细微的凹凸不平,产生了一定的涡流效应。所以我的感觉 ...

来表扬你了感谢分享这个神器我的EPO飞机表面很光滑,加了之后效果绝对明显!

网友F:
图看的不是太明白,LZ是上下都加了吗?个人感觉从整流的角度来说,似乎应该装机翼上表面就可以。另外,LZ做的这几个牙齿会不会太大了点?要知道扰流器增阻但并不会增升,只是对机翼上表面附面层气流进行整流和分割,延缓机翼低速大攻角下上表面附面层气流分离的时间而已。

网友:
折腾无止境,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看的不是太明白,LZ是上下都加了吗?个人感觉从整流的角度来说,似乎应该装机翼上表面就可以。另外,LZ做 ...

试飞报告以更新,一开始我也觉得做的有点高了,超出了附面层,但是事实证明管用,而且增加升力了

网友:
我们理论知识匮乏啊

网友:
试飞报导很详细!有这么明显的改善,我表示很欣慰。

网友:
好帖!探索无止境

网友G:
下表面加啥涡流发生器啊,这玩意儿上表面用就行了。

网友:
一顶二拿三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下表面加啥涡流发生器啊,这玩意儿上表面用就行了。

下面不加的话,倒飞性能就不如正飞了

网友(2014-06-03):
技术贴,要顶一个

网友H:
不知kt3d板机有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kt3d板机有没有用?

没试过,估计没用

网友I:
我也是听说这个飞机不好飞 又没有经验 所以入了天翼EPP的...不过还是想玩EPO 听说FMS的刀锋540也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是听说这个飞机不好飞 又没有经验 所以入了天翼EPP的...不过还是想玩EPO 听说FMS的刀锋540也不好飞 {:1 ...

这么小的3D像真机,epo的就是个坑,看来幸亏没买fms的。同样的价格买个木机,爽得多

网友J(2018-12-26):
哥们,你是拿什么东西做的涡流发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哥们,你是拿什么东西做的涡流发生器?

包书皮用的塑料c型槽

网友K:
哇老帖子。现在这机子都绝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哇老帖子。现在这机子都绝版了

活该绝版。。。很难伺候的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活该绝版。。。很难伺候的飞机

哈哈哈哈哈哈也怪不得

网友(2019-02-16):
对像真机有用吗?我f4u反扭难飞起飞都有很明显的反扭,这个涡流发生器安在那呢?